囧!!!

楼主(2012-11-03):
在遇到下述截取自 比较器最末端输出部分,就是所谓的集电极开路输出方式的电路时,我困惑了:

说明:这幅图截自于  LM193 比较器。
典型解释中这样说:当T1导通时,T2截止。
我很 困惑,T1导通时,T1的Uce≥0.7V应该没错,T2的Ube当然也等于这个值,难道T2管不会导通,会“截止”?

与此同时 ,我想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微电流源电路:

可以看到,T0管的Uce=Ube≈0.7V时,T0管T1管都是导通的。

这就更加了,同样Ube=0.7V,为什么一个就正常工作,一个就截止呢?

请高手给我释疑解惑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错就错在“T1导通时,T1的Uce≥0.7V应该没错”。

楼主:
3# maychang 哦?这里?可是uce如果小于0.7v岂不是T1截止了么?望高手指点下子

网友B:
晶体管饱和导通时, Vce 可以小到 0.3V 以下.

网友C:
小功率管小电流导通时,Vce可以低至0.005V用过这样的电路做个电压量程切换

网友D:
理想的导通就是短路,截止是开路。

网友E:
错就错在“T1导通时,T1的Uce≥0.7V应该没错”。
引用 网友A:

正解,楼主这个假设从哪里来的?

楼主:
也就是说T1管工作时处在饱和状态,不是放大状态。原来如此!我搞错了

网友F:
:lol第二幅图的t0工作在临界饱和。

楼主:
12# huanben 临界饱和算是放大状态的边缘吧?IE=βIb的关系成立吧!?

网友F:
:) 13# xiaotaodemeng 我是这样理解的。等待大牛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