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血氧饱和度问题

楼主(2012-11-03):
最近打算做一个简单的血氧饱和度测量仪。在TI上面下载了关于这方面的资料,画了板子,把程序下载进去,买了一个场外做好血氧采样探头。测试发现串口输出不正确,发生跳变了。用示波器测量了红外与红光的LED亮度的DA输出幅值发现幅值都是没有改变,而且都是方波。恳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貌似目前的血氧探头都是数字的,接收管是光转频率型的,直接用定时器捕获脉冲,分析计算。我们单位的血氧仪就是这个原理。用的是MSP430F247

网友B:
你需要买模拟探头,不知你是否用的数字探头?

网友C(2014-10-23):
楼主程序是自己写的吗?能否上传下?我也在做脉搏血氧仪。。。

网友D(2015-06-09):
引用 网友C:
楼主程序是自己写的吗?能否上传下?我也在做脉搏血氧仪。。。

大哥血氧仪研究的怎么样了?交流一下,QQ350027830

网友E:
楼主硬件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