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请问 virtex-6 的 gigabit IO 可以作为普通IO使用吗?

楼主(2012-11-03):
由于项目的要求,芯片的普通IO不够用了,想请问一下:
virtex-6的 gigabit IO 可以作为普通IO使用吗?
或者是否可以把DDR3 SDRAM的接口接到gigabit IO ?

谢谢!

网友A(2012-12-18):
我看来不行  DDR3对于管脚的要求比较高

网友B:
废话,当然不行!
那是专用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