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阻杂散效应请教

楼主(2012-11-04):
各位老师,
    本人需要做一个反向1:1放大电路,由于种种原因,只能采用较大的电阻,初步预计用100K的电阻。由于需要保证系统的精度,因此此100K电阻需要严格的比例,但考虑到100K电阻较大,担心电路板由于发热,潮湿,或者污染什么的使100K电阻的阻值发生偏差。
   不知道以上的考虑实际中到底会是何种情况,或者说影响到何种程度,十分感谢!

网友A:
你要求两支电阻比例严格到什么程度?1%?0.1%?0.01%?

网友B:
关注
maychang大叔好早啊~

网友C:
100k电阻不算很大,有0.01%的金属箔电阻可以买到。

发热、潮湿、污染的确是高精度的敌人,如果要求高精度,就应该避免这些因素,或者采用高成本、特殊方法。

网友D:
100k电阻属于中等,电阻值很稳定,关键是你要多高精度,怕潮湿,可以滴点胶水或者清漆在上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大侠!
    大致为千分之3的比例,这个比例我用电桥挑选金属膜电阻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通过电桥可以挑选符合原始精度比例的电阻对。担心的是此电阻对在后续的电路应用中由于其他效应导致偏差,比如,温度,湿度,污染。
   温度这个还好,因为此电阻对在同一空间内,温度基本一样。主要担心其他一些。。。。

楼主:
此比例电阻主要要求1:1,对100K的阻值要求不高。所以同种材料,具备同种温漂,那么就问题不大。

网友C:
普通金属膜电阻不一定能满足0.3%的要求,因为温漂和长期稳定性无法保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主要考虑电阻比例,因此只要电阻对的值朝一个方向变化就好。同种金属膜电阻应该变化比较一致吧?----我暂时是这么看的。
  多谢啊!

网友D:
你电阻放大比到底要求多大??

网友E:
学习一下技术

网友F:
用个运放,高精度的,电阻还是比较好选的,精度是多少呢?

网友C:
回复 网友C:
因主要考虑电阻比例,因此只要电阻对的值朝一个方向变化就好。同种金属膜电阻应该变化比较一致吧?----我暂时是这么看的。
  多谢啊!
引用 楼主:
同种、同批电阻,的确有一定的一致性,比如温漂。但老化的方向就不好说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C:

材料相同,老化会出现不同方向?

网友C:
回复 网友C:

材料相同,老化会出现不同方向?
引用 网友G:

按理说材料相同老化会一样,但实际上老化与太多的因素有关,比如切割调整的深度或范围,金属帽的位置与松紧,使得老化的方向和大小基本上无规律可循,甚至出现老化突变。

网友H:
仅仅考虑杂散效应,可以用排阻。

例如,用51K的4电阻排阻,左边两个串起来是102K,右边两个串起来也是102K,参数杂散效应可以降到最低。

网友I:
本身精度和杂散放在一边

lz更需要考虑老化后的问题

长期漂移,能否考虑微调校正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化知识学习了。。。。

网友H:
凌特有一些排阻,是专门给这些场合用的。精度是全温度范围0.01%和全温度范围0.025%,楼主可以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