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制作问题

楼主(2012-11-04):
LZ学生一枚,前几天跟老师要了个题目做,就是搭一个类似信号源的电路。
要求:0-3.3V(老师可能要用ARM做控制器)控制DA输出模拟信号,再经过运放(老师应该使用OP07)放大和滤波,最后得到峰值为10-12V、频率为40K的稳定的正弦波,应该是提供超声波信号源。
我自己想法:因为之前没用过任何DA和运放,模拟的东西做的少,所以感觉做的吃力。我想了几天,再不考虑任何参数要求的情况下,就先用51控制AD0832产生正弦波再经OP07放大得到信号,最后得到正弦波。但我不知道这个思路是否是正确的?
求助:看看我的思路是否正确?大家有此设计经验的可以指点一二,稍微说一下思路或者用什么DA或运放都可以。老师要我四五天就做出来,今天第四天了,比较着急。谢谢大家!!
附:我搭的电路图和源程序,自己做的比较简陋~~程序很简单~~

网友A:
51单片机经DA产生40kHz正弦波,速度恐不够。

网友B:
思路是对的,回去用ARM继续做,51速度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51速度是不够,我只是用51模拟一下。等我自己改改看看用ARM能不能行...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解答!

网友C:
你的思路可以。前几个月刚做了。用51和DA0832加上运放做。可以做到5K的正弦波。40K肯定要用ARM做了。

网友D:
0P07在这里毫无用武之地 速度慢得很

网友E:
方案不对。
40KHz的信号,假设每个周期256点,那就是数据输出速率要达到10.24MHz,而且中间不能间断,即使arm有dma,也可能存在因为DMA仲裁而数据停顿的问题。
可行的办法有几种:
方波驱动、DDS芯片、FPGA挂DAC等。

网友A:
其实连单片机也不必用。
振荡器,振荡器输出信号经二进制计数器计数,二进制计数器输出给ROM作为地址,ROM数据输出给D/A。
当然,ROM中事先把正弦表写进去。
ROM中数据顺序增加,或者顺序减少,就是锯齿波。
ROM中前一半顺序增加,后一半顺序减少,就是三角波。
想要什么波形就写什么波形。

网友F:
rom都不用,直接放大后接da参考端唧可。单片机控制符振幅

网友G:
51单片机完全能胜任,经DA产生40kHz梯型波,经二级滤波成40kHz正弦波,51的速度足追够了。

网友H:
就先用51控制AD0832产生正弦波再经OP07放大得到信号,最后得到正弦波。但我不知道这个思路是否是正确的?

基本正确,中间需要插入低通来保证失真度。

经DA产生40kHz梯型波,经二级滤波成40kHz正弦波,51的速度足追够了。

这个需要经计算仿真及设计输入要求来决定。LZ你老师给出的失真度是多少?

网友E:
用51产生梯形波,基本上51单片机不用干别的了。

网友G:
用51产生梯形波,基本上51单片机不用干别的了。
引用 网友E:

用三核的LS052Ax,其中一核模拟梯形波,其他两核该干啥还是干啥,两不担误。

http://www.kernel-ic.com/download/?71e6819/0/19/5.html

网友E:
用三核的LS052Ax,其中一核模拟梯形波,其他两核该干啥还是干啥,两不担误。

http://www.kernel-ic.com/download/?71e6819/0/19/5.html
引用 网友G:

做产品用这种东西风险很大,芯片成熟度、市场成熟度、采购风险等。

楼主:
基本正确,中间需要插入低通来保证失真度。

这个需要经计算仿真及设计输入要求来决定。LZ你老师给出的失真度是多少?
引用 网友H:

等我问问老师吧,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可以用什么专用芯片?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问下,为什么我那个电路Proteus下仿真,波形为什么波动呢?
就是本来19V左右的峰值和-几百mV的谷值,运行一会就变成10V左右的峰值和-9V左右的谷值了?

网友J(2013-06-18):
幅值恒定的40khz正弦波与0-3.3V信号进乘法器,得到幅值可变的40kHz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