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超声电源 CD4046 锁不住 振子发热

楼主(2012-11-04):
大家好,我最近研究一个超声波清洗机器(26.88Khz),但好些天频率锁定没有进展,这里高手云集,还希望大家指点。图纸框架如下:

目前最主要的疑问是:CD4046 的第三脚比较信号,我应该直接和第四脚相连,还是应该去采集a点抑或b点的信号做比较?
1. 从阅读相关**,了解到匹配电感的目的是让超声振子达到谐振,呈现纯阻态,这里应该理解为电感和振子一起呈现纯阻态吧,那也就是说需要保证Ua和I1同相位。这是看书获得的结论。
2. 测试一台完备的样机发现结论并非如此,其信号表明,是Ub和I1同相位,如下图:

这很让我疑问,请帮忙分析。

楼主:
接下来我的工作是搁置了上面的问题,并对几种电压信号都进行了对比测试,
1.直接将3/4脚短接,振子可以起振,频率也可以入锁,Ua和I1波形如下:

电流出现异常的凸起,
Ub和I1波形如下

这种状态下,振子发热量非常大。我尝试将相位略微调整等似乎不能解决发热量,而且基于上面的分析,我放弃了这个方法,不过有的大学论文仍然是这样的,奇怪。

楼主:
因为方案一可以入锁26.47Khz,这点我认为基于调试是有价值的,
方案二,基于上面的电路,我将Ua采样并整形的信号送达第三脚,很奇怪,不能入锁了。
从分析来看,驱动过后到push-pull变压器进行功率放大,信号基本一致,应该不会出现不能入锁的情况才对。
对比测试了Ua信号和驱动信号,估计是因为变压器结电容的问题,信号延迟了500ns左右,不过这点是导致不能入锁的根本原因吗?虽然对解决实际没有太多意义,但仍希望得到答案。

方案三,采样b点信号送到第三脚。这个方案是最接近现实的方案。直接连上仍然不能入锁,有考虑是否是低通滤波器的问题,我不断修改图中的C/R1/R2,在偶有一次振荡中昙花一现的是出现26.88KHZ的入锁状态,因为本身稳定性极差,我不断重复刚才操作过的步骤,很难发现规律,现在很是纠结迷茫,各位有何建议啊?

网友A:
这一块没有接触过   帮你顶一个   希望有高手指点  呵呵

楼主:
那位有对调试4046有经验啊,指点下吧。现在不能入锁,1号脚为脉冲,而非高电平。

楼主:
4046的二通道上升沿说明是否不够严谨?

网友B(2013-01-24):
引用 楼主:
那位有对调试4046有经验啊,指点下吧。现在不能入锁,1号脚为脉冲,而非高电平。 ...

帮顶,如题,求解释,我也想了解一下,貌似很有意思,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C:
你锁定的谐振的哪个点

网友D(2013-11-07):
我也不懂,在遇到这个使用

网友E:
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   我看不懂   水平有限   帮你顶一个   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