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如何在线写程序

楼主(2012-11-04):
这种电路连接方式可以写程序吗?
请各位大侠帮忙指点指点,谢谢!
电路图见附件

网友A:
只要按着232的芯片资料中的电路连好232和单片机,电脑和232的线序接对,在下载下来STC烧录程序,先点连接再给单片机上电就可以。

网友B:
AT89C51只支持并口下载,通过串口下载不了,兄弟,扔了吧

网友C:
AT89C51不是已经停产了吗,原来还在产呀。他们不是N年前就推AT89S51吗?AT89S51可以用ISP编程。到说串口写程序,呵呵,那就得STC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