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普通的数字示波器能测量一次侧漏极电压吗?

楼主(2012-11-04):
书上说一次侧漏极电压有700V,但我的示波器是普通的那种,是不是要加高压探头才能测量???还有电源的热地是不是直接与示波器探头地想连?要注意什么吗?我已经加了隔离变压器了

网友A:
要用高压探头。。。。有隔离变压器就没事了。。。

楼主:
要用高压探头。。。。有隔离变压器就没事了。。。
引用 网友A:

谢谢,那高压探头要多少钱?我现在只是业余学习

网友B:
蹩脚的只要几十就买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