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怎么理解?

楼主(2012-11-04):
在 比较放大器 的一个ppt里面(许多ppt都是这个的copy)遇到如图红色圈住的一段话:
“电源电压升高,工作电流增大,工作速度加快”

这句话我有以下两种理解方式:
1。对于同一个比较器,Vcc这个外接电源越高,比较器翻转速度越快。
2.对于不同类型的比较器,有着这样一种趋势:工作的外接电源越高的比较器,普遍翻转速度都比较快。

到底哪一种理解正确呢?还是另有他解?
如果第一种的话,为什么呢?(确实不太好理解)

期待高手释疑解惑!
得益于大家的帮助,帖子进展到如下阶段:
图中所指的 电源电压目前基本判断为ui(参考44楼 art of electronic 一书的截图)(欢迎拍砖!)
然还不能和主流的“结电容随电压变高而变小”这一逻辑相统一。
静候大侠ing。。。

网友A:
説到原理我是小白,我感觉是第一种情况,而且感觉单片机也有这个共性。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B:
1的理解是正确的,主要原因可以简单的这样理解:IC里面的时间大多是电阻电容确定的,电阻×电容=时间,而电容一般是随电压升高而下降的,因此时间常数随电压升高而减少。

楼主:
3# lymex 这个理论我很陌生。话说回来,比较器内部似乎几乎没有电容,为的就是提高反应速度

网友C:
有很多寄生PN结电容

网友D:
可以看看比较器例如393的手册,上面说到电压越高速度越快

楼主:
请问大侠怎么理解电压越高,电容越小这个道理呢?第一次接触

网友D:
Q=CU,电压越大,C越小么

网友E:
哪有人说电压越大电容越小?  不是的 电压越大 电流越大 电容充放电越快 反应速度越快

网友F:
;P是这么个情况:集成比较器为OC门或OD门电路,此处的电源电压是OC门所加的电压,即V’CC而非VCC,电源电压愈大,三极管越是深饱和,Uce=Usat,三极管从饱和到截止的时间就越短。仅供参考

楼主:
9# 雨雪随行 那为什么描述充放电速度的时间常数RC里面没有U呢?迷惑不解

网友G:
三极管饱和程度越深, 速度应该越慢才对啊.

楼主:
依然没有搞明白。高人不要一旁偷笑哈,快告诉老弟我正确答案吧,急死我了...呵呵

楼主:
13# wellong 这个“延迟”具体的含义是?

楼主:
8# firewolf火狼 ...这里出现这个公式,很意外啊。而且我们用这个公式的时候,C都当常数用的啊,不是么?

网友H:
结电容的确随结电压而改变的。
截止时,电压越高,pn结壁就越厚,电容自然就小。

楼主:
17# amwrdfe 马上去复习一下。。。原来真的是:

网友I:
那些21IC的大神的。坐等

楼主:
话说回来,我们在学习 “BJT的高频等效模型” 一章,那里接触到的结电容C(一般写成Cπ'),尤其是例题和课后题中遇到的求算Cπ’的题,似乎都默认它是常数。
这是不是说明它随电压变化的幅度其实并不是很大呢?
我个人猜测的。
求释疑解惑。。

楼主:
17# amwrdfe 我可能有点锱铢必较:大侠所说的是反向时的是势垒电容,不错,反向电压越高,这个电容越小。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正向导通时,起作用的扩散电容又会因为电压升高,电流增大,表现出增大的趋势。
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运放工作时,毕竟截止状态的三级管客流量很少,而处于正常放大状态三级管明显多得多。
总的效应似乎又是说:电压越大,电流越大,反应时间越长。

再次昏厥中

楼主:
昏迷不醒状态...

网友J:
楼主,如果第5条是瞎说的,那咱们岂不是为了找原因而找原因了么?

楼主:
25# GavinZ 我潜意识里也这么认为的,不过你看6楼
可以看看比较器例如393的手册,上面说到电压越高速度越快
引用 网友D:

似乎又并非空穴来风。
我马上调查一下393的比较器手册

网友J:
我昨晚也找了393的手册,发现这东西生产的厂家挺多的,不知道6楼看的哪一个,你找到了贴在附件里,我也找找,研究研究。可能18大气场太强了,这些日子我赖以生存的google也不灵了。

网友K:
此贴应该是一面镜子....

楼主:
27# GavinZ 我没找到这句话。而且我手里的教材上我也没有看到类似描述。当初看到这句话就很陌生,在没有大神出现之前,我只好暂时认为这句话是瞎说的了。你为什么不用代理呢,速度是慢了点,但是还是能上的。要不要?

网友D:
我忘记是在哪看到的了,不过这句画我的确看见过!!

楼主:
30# firewolf火狼 希望能找到源头

网友D:
源头我不记得了,不过我的笔记本上还记得呢,不是瞎话!!我这比较忙,你自己做做实验看看吧!!

那你这个ppt在哪弄的??

网友L:
负载是容性的 推出 dt = C * (d U /I) , I 越大 时间越短吧,时间都是由电抗性元件限制的,RC常数也可 看作限制电流的结果
在下 觉得这里电压是说增加bias 使得驱动负载的电流增加 这样改下比较准确

楼主:
33# mwrookie 你这个公式让我陌生啊

楼主:
32# firewolf火狼 到处都是:http://wenku.baidu.com/view/2aeaf8040740be1e650e9af7.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c990dc2b4b73f242336c5ff4.html
...
随便找的
但是我一穷二白,没条件做实验。只能multisim仿真。却不知怎么作。再者,做出来之后呢?怎么解释?

网友L:
34# xiaotaodemeng 晕,电容的时域电流电压关系 I = C *(dU/dt) 不会没见过吧?

网友J:
34# xiaotaodemeng 晕,电容的时域电流电压关系 I = C *(dU/dt) 不会没见过吧?
引用 网友L:
我记得是U=Q/C;你这个也不对头哦~

网友L:
37# GavinZ 大哥 你两边对时间t 微分,不就是我那个了嘛~~~

网友J:
27# GavinZ 我没找到这句话。而且我手里的教材上我也没有看到类似描述。当初看到这句话就很陌生,在没有大神出现之前,我只好暂时认为这句话是瞎说的了。你为什么不用代理呢,速度是慢了点,但是还是能上的。要不要 ...
引用 楼主:
我找了半天,没看到这个结论,保留怀疑态度吧
那种google代理我用过,嗷嗷慢,我这暴脾气受不了。
不过比不能用强。

网友D:
那不是清华大学的课件么,话说我看过清华大学的视频,也许就是在那里面听得,应该不会错的,清华大学不是一般的学校,东西可行度还是有保障的;

既然怀疑就做做实验,仿真软件不知是否可行,你可以在输入电压连成比较器的情况下保持输入电压不变,更改电源电压,看2种情况输出从0到达同一个值是否时间一样不就行了!!

网友D:
Q=cu,就是针对这种这种电容随电压改变的情况,看看mos的datasheet,给的是Qgs而不是Cgs!!!

楼主:
33# mwrookie 搞明白了:
由Q=CU两边对t微分:
有I=C*dU/dt,
然后 你认为 I越大,达到相同电压变化的时间dt会越小(换句话说就是电容两边的电压的变化率会越大)。

我到不这样认为:大虾似乎把结果和原因颠倒了。
和大虾的分析恰恰相反:
众所周知,电容两边的电压变化率越高,流过电容的电流越大。

但是无论你我哪种分析,似乎还是默认电容为常数,不是吗?

而我们目前讨论的中心也是,电压升高时,电容会不会变
问题依然没解决

楼主:
会用multisim仿真,看结果

网友L:
回家翻了下书
the art of electronics

网友G:
高频等效模型是用来讨论交流小信号通路情况的. 在小信号的前提下, 别说结电容, 就连明显与发射结电流有关的跨导 gm 都被看作是常数了. 结电容和 gm 等受到偏置电压影响的参数通常仅需在选择静态工作点时加以考虑.

楼主:
44# mwrookie 牛 逼。你是学通了。
话说回来,我也翻了书,以前学高频等效模型时是有说Cπ‘是与bioas电压密切相关的。
看来还没融会贯通啊

楼主:
45# mjc4404 嗯嗯嗯,对滴!通了。

网友J:
我彻底晕了。
第5条所说的不是OC晶体管的集电极电压吗?说那个电压越高,速度越快,现在怎么成了“输入电压越高,速度越快了”

楼主:
44# mwrookie 可能是吴利民翻译的偏差,有可能是原著没说清楚。我和GavinZ都有同感,这段话越说大家越晕,我觉得还没你之前自己写的话容易理解。

楼主:
48# GavinZ 有同感。早晨读
mwrookie 自己的留言我懂了。现在看他修改的截图,反而昏了。话说回来,我理解了一点:越小的输入“过驱动”,读起来绕口,意思是说,偏置电压越低,让比较器饱和所需的输入“过驱动”信号就越小,这样达到饱和时间用的越长。

不过看文中提到的9.14图,我又昏了。

反正刚觉得要清晰了,这段截图让大家又模糊了...

网友J:
我看了几篇比较器的datasheet,里面讲了overdrive,直到看到了mwrookie的解释,我才知道overdrive的意思是“以使比较器进入饱和输出为参考”;但是我有个疑问,datasheet上提到了在更大的overdrive下,比较器有更小的输出delay,我理解的这个delay是指“传输延迟”,同时,我认为何为比较器之速度呢?我觉得是比较器有“更快的上升下降边沿”,但是更小的delay并不代表“更短的边沿时间”,所以不能证明overdrive下,能获得更快的速率。

网友J:
但是,看到44楼的截图最后红线部分,我又觉得这是对的:增加overdrive水平,就促使比较器更快反转,因为比较器就是放大器(开环应用),overdrive大了,也就意味着在单位时间内,输入端接受到更高的输入电平,也就使得输出具有了更快的slew rate,这样速度就更快了。

楼主:
51# GavinZ 敢问大侠,此过驱动 overdrive你人为我理解的对么?越小的输入“过驱动”,读起来绕口,意思是说,偏置电压越低,让比较器饱和所需的输入“过驱动”信号就越小,这样达到饱和时间用的越长。
我不是很有信心诶!

二来,贴图9.14 我也不是很理解,你怎么看,通不通?

楼主:
52# GavinZ 此处我倒不理解44楼的原书。我倒是觉得“偏置电压越高,pn节电容越小,时间常数越小,反应越快的老理论”比较好理解,就是不知是否全面,与44楼等效么?坐等mwrookie大虾啊!

网友J:
51# GavinZ 敢问大侠,此过驱动 overdrive你人为我理解的对么?“越小的输入“过驱动”,读起来绕口,意思是说,偏置电压越低,让比较器饱和所需的输入“过驱动”信号就越小,这样达到饱和时间用的越长。”
我不是 ...
引用 楼主:
我跟你起点基本一样,我更是业余,大学也不是电子专业。我是昨天才看到比较器还有个overdrive这么一说。
我总觉得你提“偏置”这个概念不太对,因为模电书上讲的偏置是“静态的”,也就是一旦被偏置,是不会被AC信号改变,我是这么理解的。
比较器就是个放大器,静态工作点是已确定的,它工作时就是把很小的信号放大,直到输出饱和。
我觉得输入信号越大(前提是输入信号的slew rate为无穷大),输入电流也就越大,假设离散电容不变,那么进入饱和条件需要的时间就越小,那么表现为比较器“速度变快了”。
我这么说,就是想不考虑什么所谓的寄生电容随电压变化,那么复杂的因素,一样可以得出“越overdrive越快”的结论。
你贴的图很好啊,明显看到overdrive影响着输出slewrate,也解释了我上面帖子的疑问。

楼主:
业余碰上业余,呵呵,有意思。现在我明白了,我们讨论之所以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原因是 第5条“电源电压升高,工作电流增大,工作速度加快”此处 的电源电压 到底是原图中的ui,还是Vcc,还是Vcc’?
先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很显然,mwrookieGavinZ的观点是 此处电源电压 指得是ui。对不对?

而相当多的朋友,包括我,还以为是Vcc,对不对?

先把这个搞清楚,问题会清晰点

网友J:
业余碰上业余,呵呵,有意思。现在我明白了,我们讨论之所以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原因是 第5条“电源电压升高,工作电流增大,工作速度加快”此处 的电源电压 到底是原图中的ui,还是Vcc,还是Vcc’?
先把这个问题 ...
引用 楼主:

我之前以为是VCC,认为这个VCC会提高速度,不可理解;现在跟你们一起转向ui了,现在确定ui越大,速度越快;

楼主:
57# GavinZ 趋于赞同。然你的那种解释我觉得输入信号越大(前提是输入信号的slew rate为无穷大),输入电流也就越大,假设离散电容不变,那么进入饱和条件需要的时间就越小,那么表现为比较器“速度变快了”。
倒是在仔细斟酌中
此处离散电容,当是包含许多pn结电容在内了。假设不变,是不是...
还在思索..

网友J:
我刚才在http://118.26.57.18/1Q2W3E4R5T6Y ... tasheet/17201fc.pdf的14页看到了“更高的反向电压偏置可以降低节电容”;

楼主:
59# GavinZ 嗯。看到了。怎么统一起来呢

网友J:
59# GavinZ 嗯。看到了。怎么统一起来呢
引用 楼主:
我是这么理解的:
把比较器(就是个放大器)分3个stage,输入级,放大级,输出级;
1,输入overdrive幅度提高,使得电流增大,需要充满寄生电容的时间越少,输入级速度提高;
2,那个Linear公司的datasheet告诉我们,提高放大级供电电压,减小了节电容,速度同样得到提升;

最后,比较器的供电电压应该是对输入级和放大级有同样的影响;
如果在供电电压不变的情况下,我假定那些存在于各级的节电容不变,那么由于overdrive带来的速度提升,我只能想到上面的第一点。

楼主:
61# GavinZ 我在查阅资料,有结果告诉大家

楼主:
等待比较器 领域的专家。还没通

网友M:
悲吹....这些都是为考试而考试的主........动手动脑做试验吧同学们,功力到了就悟了

网友N:
电压越大 电流越大 电容充放电越快 反应速度越快

楼主:
恐怕即使实验告诉了答案也无法从微观上解释啊

楼主:
64# sensorexpert 还有一说:外置偏压电源越大,最后一个三极管过饱程度越深,延迟越长。这又没解释吧

楼主:
60# GavinZ 我终于找到答案了。

首先,运放(包括比较器)的瞬态响应应该分为两种情况:
1小信号时,和下图基本电路描述的一模一样(摘自razavi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一书),

就是输入信号越大(也就是哈佛art一书中的所谓overdrive过驱动电压),翻转速率满足指数关系,斜率会成倍上升。
2.大信号时,和小信号完全不一样,会遭遇所谓的slew rate(又叫摆率,又叫转换速率等等)瓶颈,也就是说,你信号再大,本运放我就这么点本事,速度就这么快了,斜率的坡再不能斜了(此时斜率更像一根直线,基本均匀不变)
如下图文字所述(摘自razavi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一书),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奇怪的事情呢?原来信号来的太猛了,以至于输入级的那一差分对管中的一个直接歇菜,**截止了,直接导致反馈环断裂,斜率倍增的春光不再,好像在说:本运放就这么点本事,你信号再大,哥也没办法,斜率真的不能再斜了!(详细看razavi的书,解释的很简单详细)

于是有了帖子最开始的那红色圈住的部分,可以用另一本书( Allen的《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第2版)p362)中的下面这句话描述:

话说回来,从razavi的书中阐述来看,增加上述工作电流(电压)的目的是增加电容充放电速度,而这个所谓的电容,并不是运放内部的结电容,“着重”指的是负载电容(包括寄生的,导线的等等)。
话又说回来,为了研究所谓结电容对翻转速度的影响,我还专门查阅了“pn结的瞬态响应”这个话题。详细可以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197165-1-1.html
主流的结论是:描述pn结的瞬态响应,不适合用扩散电容等理论,取而代之是所谓的“基区贮存电荷”的理论。
原因似乎是:如果信号变化过快,扩散电容的模型将失效,更何况阶跃信号的情境之下呢!
或者如下摘图所说:

而我们这里,pn结的翻转延迟和严重的摆率问题比起来似乎又是可以 忽略的 次要问题。

至此,我想我可以结贴了。
累死我了,这些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