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itisim11中有没有AD633

楼主(2012-11-04):
multisim11中有没有AD633啊???求解答,我用的multisim10 。怎么添加AD633 。求解答,急救,求各位大神,帮帮忙,都是我大哥啊,

网友A:
我用的是11  现在这个电脑没哟  没法帮你看-  -!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大哥,你什么时候能帮我看啊,????方便的话,告诉我一下好吗,

网友A:
明天一早 ,那个仿真元件可以自己添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小弟不会添加啊,大哥能不能教我怎么弄啊,给我一个步骤,教教我,麻烦大哥了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大哥,小弟不会添加啊,大哥能不能教我怎么弄啊,给我一个步骤,教教我,麻烦大哥了啊,
引用 楼主:
它肯定会帮助你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大哥,小弟不会添加啊,大哥能不能教我怎么弄啊,给我一个步骤,教教我,麻烦大哥了啊,
引用 楼主: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大哥,小弟不会添加啊,大哥能不能教我怎么弄啊,给我一个步骤,教教我,麻烦大哥了啊,
引用 楼主:
multisim11里面是有AD633的   可以去下载我上传的11版本

网友A:
multisim添加仿真模型:tools---database---database manager---compoennts ---import

网友C:
ADI公司网站上好像有专门的只有ADI器件的multisim版本,楼主可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o哦,谢谢,我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这个是我要仿真的电路,里面的模拟乘法器,我添加了和图上一样的,可是**却说是AD633但是,图片和**有些不配套啊,我很费解啊,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大哥,你帮我瞧瞧,AD633添加进去和原图就不一样了,

网友A:
我看了,这个是我要仿真的电路,里面的模拟乘法器,我添加了和图上一样的,可是**却说是AD633但是,图片和**有些不配套啊,我很费解啊,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大哥,你帮我瞧瞧,AD633添加进去和原图就不一样了, 8 ...
引用 楼主:
注意633电源供电问题

网友D:
看看ADI公司网上有无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