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8V输出的整流电路上使用16V耐压的钽电容是否合适

楼主(2012-11-04):
变压器输出经过半波整流后再用电容稳压成直流电压,现在稳压电容用的是钽电容,稳压后直流电压是8V,电流大约是200-250ma,那钽电容用16V耐压的是否合适?钽电容用在电源上耐压应留出50%的余量,这个是相对于稳压后的直流电压而言还是相对于稳压前变压器输出的交流电压的峰值而言?
如果是相对于稳压前的交流电压而言的话,那稳压前交流电压的峰值有17V左右,这样使用肯定不合适。我们上一批做了200块模块,使用的是33UF/16V耐压的钽电容,运行了很久没有出问题,高温也做过一周的测试,这次再审电路发现这个地方是不是存在隐患?

楼主:
2# tyw T叔上了图后还是不太明白,那个容许脉动电压有效值的意思是不是说输入交流电压转化为直流后的有效值?就是说不管输入交流电压的峰值是多大,只要其转化为直流电压后有效值在这个范围内都可以?

网友A:
是的,整流后,滤波电容大,脉动电压就小,反之就大,所以保险点,耐压余量取大点,抠门点,用示波器看一下再选择.
其实选用正宗产品才是最可靠的,元器件市场水得很哦.

楼主:
4# tyw 那么说直流电源电压8V,选择16V耐压33uf的钽电容是可以的,已经留有50%的余量了,我用示波器量钽电容上的电压,就是是上电的时候最大才9V多,肯定没有10V。但是不接钽电容的时候变压器输出的交流电压峰值是很大的,有17V,这个电压不用管吗?

网友B:
根据指南所示,对于50Hz整流滤波而言,额定16V者通常可用于交流6V级别。若使用条件恶劣,还要降额
(对数坐标看的不是很清,也就6~8V附近。若是预期寿命要求不高,且没有其它限制,可以放宽至8V)
另外,应称为滤波或平滑,不是稳压

网友A:
这种现象仅存在于上电瞬间,之后只要稳定加载状态不超载,应该是允许的.

楼主:
如果按照这个图的话那么开关电源的输出100K以上的频率,那就不能用钽电容滤波?

网友B:
这是个典型工程设计指南,照用就行

网友A:
是的,高频滤波电容专门有型号的.

去啃书吧
〓◆ 电容器手册 856页 64.8M ◆〓 , 中秋小礼包!
〓◆ 电容器及其应用 263页 41.8M ◆〓

楼主:
10# tyw 这个看清楚了,16V的允许有效电压只有5V多点,那用在8V的直流电源上很危险???!!!

网友B:
如果你要求的平均无故障率较低,如果使用环境温度比较不高,如果波纹电压较小,适用8V的风险很低

网友C:
在使用钽电容时   注意正负极  注意耐压值   注意频率响应问题    基本就这些了   把冗余量放大一点   个人的一点建议

网友D:
对于12点搞不明白呀。
为什么不可以并联连接使用呀??

网友B:
回复 楼主:
怎么把主题帖“交流8V”改成直流8V了?
若真是8V直流,就电压来说,那就什么顾虑也没有了
在6楼就指出了,怎么还是“稳压电容,电容稳压”的

网友B:
对于12点搞不明白呀。
为什么不可以并联连接使用呀??
引用 网友D:

这跟电池并联问题类似。主要限制电容使用极限的寄生电阻,其值通常低且杂散,必然形成“分流不均”------
当然,若果并联只是为了增加安全感而为,那么,并联就是完全可以的——例如本案:楼主使用良好,复审疑虑。若再并一同件,就是良好设计

网友E:
国内钽电容很坑爹

网友F:
为什么要选钽电容?其他的电容就不能用吗?

网友G(2013-04-08):
变压器输出经过半波整流后再用电容稳压成直流电压,现在稳压电容用的是钽电容,稳压后直流电压是8V,电流大约是200-250ma,那钽电容用16V耐压的是否合适?钽电容用在电源上耐压应留出50%的余量,这个是相对于稳压后的直流电压而言还是相对于稳压前变压器输出的交流电压的峰值而言?
使用16V的电容器是可以的,如果电路的峰峰值是17v,那么没有超过器件的耐浪涌电压16*1.3=20.8V,所以楼主可以放心使用。只要是正规厂家的产品。

网友G:
我们上一批做了200块模块,使用的是33UF/16V耐压的钽电容,运行了很久没有出问题,高温也做过一周的测试,这次再审电路发现这个地方是不是存在隐患?

楼主还是比较谨慎的,这样做没有错。可以检测系统在高温条件下的运转情况。
钽电容一般使用温度不能超过125℃,注意降额电压的比例。温度越高,降额比例也越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国内钽电容很坑爹

国内的总体水平是比KEMET和AVX等厂商要差,局限于部分规格吧!常规品可以使用,还需要和供方多沟通交流。
国内如果没有生存空间,市场就被垄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