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是如何实现钳位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11-04):
Vin小于3.3V时,运放的6脚低于5脚,因此运放的输出为高,D1反偏不起作用,6脚的输入阻抗很高,因此直通,Vout=Vin

Vin高于3.3B,运放的6脚高于5脚,因此运放的输出为低,D1导通,分流了流过R1的电流,使得R1的右端保持在3.3V,这就是Vout=3.3V。
要注意,此时只要6脚电压微微高于5脚,运放的输出就可以维持D1的导通,因为运放的开环电压放大倍数是很大的。这种微微的高于,不影响Vout=3.3V。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不过我依然不明白当Vin>3.3V时Vout是如何被钳位在3.3V的,是因为D1导通,运放形成负反馈,两输入端虚短造成的吗?
2# lymex

网友B:
分析得挺好

网友C:
关于钳位可以再分析一下才好理解,谢谢

网友D:
二楼精彩~

网友E:
VIN小于3.3v就说了;当vin大于3.3v时,二极管导通,二极管内阻为Rd,电路组成一个减法运算电路,  (vout-0.7)=A(3.3-vout)  由于增益A指很大,这里vout就为3.3v了

网友F(点评):
(vout-0.7)=A(3.3-vout)不错。说得更清楚点。有此式解得: Vout = 3.3 * (A / (1+A)) + 0.7 / (1+A);当 A -> ∞ 时, Vout = 3.3 (V)

网友G(2012-12-04):
引用 网友A:
Vin小于3.3V时,运放的6脚低于5脚,因此运放的输出为高,D1反偏不起作用,6脚的输入阻抗很高,因此直通,Vo ...

很想知道这里为何不直接用二极管钳位,而要加上这个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