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II仿真问题请教

楼主(2012-11-04):
//这是一个脉动加法器程序
module ripple_adder(co,sum,a0,a1,ci);
parameter N=4;
output [N-1:0] sum;
output co;
input [N-1:0] a0,a1;
input ci;
wire [N:0] carry;
assign carry[0]=ci;
genvar i;
generate for(i=0;i<N;i=i+1)
begin:r_loop
wire t1,t2,t3;
xor g1(t1,a0,a1);
xor g2(sum,t1,carry);
and g3(t2,a0,a1);
and g4(t3,t1,carry);
or g5(carry[i+1],t2,t3);
end
endgenerate
assign co=carry[N];
endmodule

从波形图上看出有毛刺,请问毛刺产生的具体原因,怎样避免?还有输出比输入延迟了一段时间,是器件的延时么?求大神解答,楼主才学,希望详细点,望不吝赐教...
下图是波形仿真图

网友A:
时序仿真么??

楼主:
3# GoldSunMonkey 额,猴哥,不好意思之前没看到,这是一个组合逻辑的波形仿真,毛刺的问题基本以解决。这个是直接画波形仿真,现在我有写了一个测试模块,请问在quartus里怎么用测试模块仿真...找了好多资料,真心两眼一抹黑啊

网友B:
等待猴哥

网友A:
3# GoldSunMonkey  额,猴哥,不好意思之前没看到,这是一个组合逻辑的波形仿真,毛刺的问题基本以解决。这个是直接画波形仿真,现在我有写了一个测试模块,请问在quartus里怎么用测试模块仿真...找了好多资料,真 ...
引用 楼主:
好久没用Q了,如果还是原来的应该使用Modelsim

网友C:
最好还是用modelsim吧,很好用,用quartus调用modelsim也是很简单的!

网友D:
最好还是用modelsim吧,很好用,用quartus调用modelsim也是很简单的!
引用 网友C:
和猴哥说的一样。恭喜猴哥

网友A:
;P
引用 网友E: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