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ypress 68013 IFCLK不输出原因

楼主(2012-11-04):
用的128Pin 芯片,把IFCONFIG b7 b5都配成1,发现IFCLK死活不出来。
是不是还需要啥特殊的配置。

那位高手分析下可能的原因。

楼主:
枚举没啥问题,程序也可以跑,说明 内部时钟都是好的。

把Init代码贴一下:
void TD_Init(void)             // Called once at startup
{
  CPUCS = 0x12; // CLKSPD[1:0]=10, for 48MHz operation, output CLKOUT

  //FIFOPINPOLAR |= 0x03;

  PINFLAGSAB = 0x08;                        // FLAGA - EP2EF // Flag B an C indexed
  SYNCDELAY;
  PINFLAGSCD = 0x0e;                        // FLAGD - EP6FF
  SYNCDELAY;
// PORTACFG |= 0x80;
  IFCONFIG = 0xE3; // for async? for sync? 1100 1011
  SYNCDELAY;

PORTACFG |= 0x80;

   // EP4 and EP8 are not used in this implementation...

  EP2CFG = 0xA0;                //out 512 bytes, 4x, bulk
  SYNCDELAY;
  EP6CFG = 0xE0;                // in 512 bytes, 4x, bulk
  SYNCDELAY;
  EP4CFG = 0x02;                //clear valid bit
  SYNCDELAY;
  EP8CFG = 0x02;                //clear valid bit
  SYNCDELAY;

  SYNCDELAY;
  FIFORESET = 0x80;             // activate NAK-ALL to avoid race conditions
  SYNCDELAY;                    // see TRM section 15.14
  FIFORESET = 0x02;             // reset, FIFO 2
  SYNCDELAY;                    //
  FIFORESET = 0x04;             // reset, FIFO 4
  SYNCDELAY;                    //
  FIFORESET = 0x06;             // reset, FIFO 6
  SYNCDELAY;                    //
  FIFORESET = 0x08;             // reset, FIFO 8
  SYNCDELAY;                    //
  FIFORESET = 0x00;             // deactivate NAK-ALL

  // handle the case where we were already in AUTO mode...
  // ...for example: back to back firmware downloads...
  SYNCDELAY;                    //
  EP2FIFOCFG = 0x00;            // AUTOOUT=0, WORDWIDE=1

  // core needs to see AUTOOUT=0 to AUTOOUT=1 switch to arm endp's

  SYNCDELAY;                    //
  EP2FIFOCFG = 0x10;            // AUTOOUT=1, WORDWIDE=1

  SYNCDELAY;                    //
  EP6FIFOCFG = 0x4C;            // AUTOIN=0, ZEROLENIN=1, WORDWIDE=1
  // EP6FIFOCFG = 0x4E
                                                                //                        I have made some modification here to make it testable without FPGA
  // 6 INFM1 IN Full Minus One.
  // 5 OEP1 OUT Empty Plus One.
  // 4 AUTOOUT Instantaneous Connection to Endpoint FIFO. This bit applies only to OUT endpoints.
  // 3 AUTOIN Auto Commit to SIE. This bit applies only to IN endpoints.  !!  auto in slave fifo mode
  // 2 ZEROLENIN Enable Zero length IN Packets.
  // 0 WORDWIDE Select Byte/Word FIFOs on PORTB/D Pins.
  SYNCDELAY;
}

楼主:
试了试CLKOUT可以输出,今天先到这里,明天再来查错了

楼主:
今天终于查清原因了,原来是RESERVED pin没有接地。第一次用这块芯片,看来真是交学费了。

楼主:
这个Reserved pin 官方给的解释是:
The RESERVED pin is a test mode pin. If it is not grounded, the FX2LP is placed into a test mode and does not operate correctly.

datasheet和TRM里面都没写,是不是有点坑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