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状态机中赋值的问题

楼主(2012-11-04):
在这个状态机中的操作。已经跳到这个状态了,为什么 cmd_out[39:38]=2'b01;
这一个操作正确赋值了,而其他的赋值操作,比如cmd_out[31:0]= ARG_REG,没有把 ARG_REG的值赋给cmd_out[31:0]呢?谁知道为什么呀,求指导。

网友A:
如果在这个状态了就肯定赋值了。我觉得不一定在这个状态。
再每一个变量查一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你!!后来我发现是我上层模块可能发送命令太快,发送的命令还没执行,已经发送了下一个命令。所以导致命令没有发送成功。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你!!后来我发现是我上层模块可能发送命令太快,发送的命令还没执行,已经发送了下一个命令。所以导致命令没有发送成功。 ...
引用 楼主:
嗯,结帖:)

网友B:
这一块不太了解   呵呵1  帮你顶一个   希望猴哥多多指点   猴哥这方面是专家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给分呢??我第一次发帖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怎么给分呢??我第一次发帖
引用 楼主:
点我要结帖,然后把分数给一个人或者多个人,再点我要结帖,即可。

最好把5分都给我哦;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