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麻烦大家帮我看看电路图怎么不能把电压稳在正负12伏

楼主(2012-11-04):
(图片)

网友A:
没看出来有什么不妥。。。

楼主:
我按芯片手册节的,现在把5.1的电阻去了 ,可是为啥负电压就是稳不住呢 ???大神啊

网友A:
变压器输出多少

网友B:
看着没啥问题啊、、、

网友C:
那个小电阻是大电流的时候拿来限流的。也可以不要的

网友D:
先将R1和R3去掉试看看?

网友E:
R1,R3去掉,电路没有问题

网友F:
R1,R3电阻太小了

网友G:
变压器是单16V的吧?应该用双16V...

网友D:
我想弱弱地问下,加这两个电阻的意图及作用是什么?

网友H:
变压器,要双16V的。R1,R3电阻去掉。

网友I:
你的两个假负载电阻太小改用1K

楼主:
去掉R1和R3就满足了得,但加小负载就不行了

楼主:
前面的是限流 ,后面的是负载

楼主:
但是我们的要求是小负载下也要满足哦啊,哎。。。。

网友J:
7812最大输出电流有多大?

网友K:
小负载满足?你当78xx系列的是神仙?都好几安的电流了。可惜考虑大功率的场效应管+稳压芯片,构成电源电路

网友L:
1:c5,c6加大
2:R2,R4去掉
3:可能是变压器容量不够,
4:负载太大
5:C9,C10加大

网友M:
变压器的问题,变压器功率不够

网友N(2013-05-24):
变压器的功率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