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问题

楼主(2012-11-04):
(无正文)

网友A:
首先尝试重启板子,重新加载程序,如果还不行,每次报错的地址都一样,看下面:
1.查看文档资料看0x82DA地址落在哪个存储器范围(内部RAM还是外部FLASH或SDRAM)
2.查看工程里的.cmd文件,0x82DA地址所在section定义成了什么
3.用记事本打开工程文件夹内.map文档,查看0x82DA分配给了工程里的哪个变量
4.获得以上信息后有助于你对问题进行定位

网友B:
我来看楼上~

网友C:
一般是数据区与程序区分配不当引起的
最直接的就是空间不够

网友D:
看下内存映射配置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