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IC多路通讯

楼主(2012-11-04):
我们我用IIC dma方式通讯,怎么失败?找不出原因?麻烦各位高手帮忙找找

/******************** (C) COPYRIGHT 2008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main.c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2.0.3
* Date               : 09/22/2008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body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TIME.
*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DIRECT,
*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FROM THE
*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CODING
*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Includes ------------------------------------------------------------------*/
#include "i2c_comm_dma.h"
#include <stdio.h>
/* Private typedef -----------------------------------------------------------*/
typedef enum {FAILED = 0, PASSED = !FAILED} TestStatus;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EEPROM_WriteAddress1    0x05
#define EEPROM_ReadAddress1     0x05
#define BufferSize1             (countof(Tx1_Buffer)-1)
#define BufferSize2             (countof(Tx2_Buffer)-1)
#define EEPROM_WriteAddress2    (EEPROM_WriteAddress1 + BufferSize1)
#define EEPROM_ReadAddress2     (EEPROM_ReadAddress1 + BufferSize1)

/* Private macro -------------------------------------------------------------*/
#define countof(a) (sizeof(a) / sizeof(*(a)))

/* Private variables ---------------------------------------------------------*/
//u8 Tx1_Buffer[] = "/* STM32F10x I2C Firmware ";
//u8 Tx2_Buffer[] = "Library Example */";
u8 Tx1_Buffer[] = {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0x40};
u8 Tx2_Buffer[] = {0x41,0x42,0x43,0x44,0x45,0x46,0x47,0x48,0x49,0x50};

u8 Rx1_Buffer[BufferSize1], Rx2_Buffer[BufferSize2];
volatile TestStatus TransferStatus1 = FAILED, TransferStatus2 = FAILED;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Private function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TestStatus Buffercmp(u8* pBuffer1, u8* pBuffer2, u16 BufferLength);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I2C_Result re;
u32 i;

void USART1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config USART1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USART1 GPIO config */
   /* Configure USART1 Tx (PA.0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USART1 mode config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½«PrintfÄÚÈÝ·¢Íù´®¿Ú */
  USART_SendData(USART1, (unsigned char) ch);
  while (!(USART1->SR & USART_FLAG_TXE));

  return (ch);
}

void delay(u32 nCount)
{
        u32 j;
        for(j=nCount;j>0;j--);
        return;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USART1_Config();
      // PA.7 for toggle tes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u8 *)0x4001080c) |=0x80;
//*((u8* )0x4001080c) &= 0x7f;

  I2C_Comm_Init(I2C1, 400000, 0x0);
   delay(0xffffff);
   printf("hello world\r\n");
#if 1  // Test A: act as master of I2C1 to commucate with I2C slave on other board
  /*treat other stm32 as mcu, so not offset*/
  I2C_Comm_MasterSend(I2C1, 0xb0, 0xff, Tx1_Buffer, 6);
// printf("i2c_comm_state=%d\r\n",i2c_comm_state);
  while(i2c_comm_state != COMM_DONE);
  /*treat other stm32 as e2prom, so valid offet=7 */
// I2C_Comm_MasterSend(I2C1, 0xb0, 0x07, Tx1_Buffer, 6);
// while(i2c_comm_state != COMM_DONE);

  for(i=0;i<BufferSize1;i++)
  printf("Tx1_Buffer=%x\r\n",Tx1_Buffer);
  printf("i2c_comm_state=%d\r\n",i2c_comm_state);

  I2C_Comm_MasterReceive(I2C1, 0xb0, 0xff, Rx1_Buffer, 6);
  while(i2c_comm_state != COMM_DONE);
  I2C_Comm_MasterReceive(I2C1, 0xb0, 0x07, Rx1_Buffer, 6);
  while(i2c_comm_state != COMM_DONE);

   for(i=0;i<BufferSize1;i++)
  printf("Rx1_Buffer=%x\r\n",Rx1_Buffer);
  printf("i2c_comm_state=%d\r\n",i2c_comm_state);
  /*treat other stm32 as e2prom, so valid offet=3 */
#endif

#if 1  // Test B: act as master of I2C1 to communicate with e2prom on the same board
  // if uncomment this block, traced info in ISR of test_index++ should be comment
  I2C_Comm_MasterSend(I2C1, 0xa0, 0, Tx1_Buffer, 8);
  while(i2c_comm_state != COMM_DONE);

  I2C_Comm_MasterReceive(I2C1, 0xa0, 0, Rx1_Buffer, 8);
  while(i2c_comm_state != COMM_DONE);

  TransferStatus2 = Buffercmp(Tx1_Buffer, Rx1_Buffer, 5);

#endif

  /*uncomment below code if bus not restore to idle stat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if master-receiver do not send NAK, then DAT would remain low
  // then let PB.7 to be GPIO and let it high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 DIS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WriteBit( GPIOB, GPIO_Pin_6|GPIO_Pin_7, Bit_SET);
  }

  while (1);
}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
* Function Name  : NVI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
* Function Name  : Buffercmp
* Description    : Compares two buffers.
* Input          : - pBuffer1, pBuffer2: buffers to be compared.
*                : - BufferLength: buffer's length
* Output         : None
* Return         : PASSED: pBuffer1 identical to pBuffer2
*                  FAILED: pBuffer1 differs from pBuffer2
*******************************************************************************/
TestStatus Buffercmp(u8* pBuffer1, u8* pBuffer2, u16 BufferLength)
{
  while(BufferLength--)
  {
    if(*pBuffer1 != *pBuffer2)
    {
      return FAILED;
    }

    pBuffer1++;
    pBuffer2++;
  }

  return PASSED;
}

#ifdef  DEBUG
/*******************************************************************************
* Function Name  : assert_failed
* Description    :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Input          : -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楼主:
从机模式
/******************** (C) COPYRIGHT 2008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main.c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2.0.3
* Date               : 09/22/2008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body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TIME.
*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DIRECT,
*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FROM THE
*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CODING
*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Includes ------------------------------------------------------------------*/
#include "i2c_comm_dma.h"
#include <stdio.h>
/* Private typedef -----------------------------------------------------------*/
typedef enum {FAILED = 0, PASSED = !FAILED} TestStatus;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EEPROM_WriteAddress1    0x05
#define EEPROM_ReadAddress1     0x05
#define BufferSize1             (countof(Tx1_Buffer)-1)
#define BufferSize2             (countof(Tx2_Buffer)-1)
#define EEPROM_WriteAddress2    (EEPROM_WriteAddress1 + BufferSize1)
#define EEPROM_ReadAddress2     (EEPROM_ReadAddress1 + BufferSize1)

/* Private macro -------------------------------------------------------------*/
#define countof(a) (sizeof(a) / sizeof(*(a)))

/* Private variables ---------------------------------------------------------*/
//u8 Tx1_Buffer[] = "/* STM32F10x I2C Firmware ";
//u8 Tx2_Buffer[] = "Library Example */";

u8 Tx1_Buffer[] = {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0x40};
u8 Tx2_Buffer[] = {0x41,0x42,0x43,0x44,0x45,0x46,0x47,0x48,0x49,0x50};

u8 Rx1_Buffer[BufferSize1], Rx2_Buffer[BufferSize2];

volatile TestStatus TransferStatus1 = FAILED, TransferStatus2 = FAILED;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Private function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TestStatus Buffercmp(u8* pBuffer1, u8* pBuffer2, u16 BufferLength);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I2C_Result re;
u32 i;

void USART1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config USART1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USART1 GPIO config */
   /* Configure USART1 Tx (PA.0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USART1 mode config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½«PrintfÄÚÈÝ·¢Íù´®¿Ú */
  USART_SendData(USART1, (unsigned char) ch);
  while (!(USART1->SR & USART_FLAG_TXE));

  return (ch);
}

void delay(u32 nCount)
{

u32 j;

for(j=nCount;j>0;j--);

return;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USART1_Config();

      // PA.7 for toggle tes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I2C_Comm_Init(I2C2, 400000, 0xb0);
  delay(0xffffff);

#if 1  //Test A : act as slave of I2C2 to communicate with I2C1 on other board
  /*no offset at all*/
  I2C_Comm_SlaveReceive(I2C2, Rx2_Buffer, 6);
  while(i2c_comm_state != COMM_DONE);
  /*valid offset with known lenght*/
  I2C_Comm_SlaveReceive(I2C2,  Rx2_Buffer, 6);
  while(i2c_comm_state != COMM_DONE);

  for(i=0;i<BufferSize1;i++)
  printf("Rx2_Buffer=%x\r\n",Rx2_Buffer[i]);
  printf("i2c_comm_state=%d\r\n",i2c_comm_state);

  I2C_Comm_SlaveSend(I2C2, Tx2_Buffer, 6);
  while(i2c_comm_state != COMM_DONE);
  I2C_Comm_SlaveSend(I2C2, Tx2_Buffer, 6);
  while(i2c_comm_state != COMM_DONE);
  /*valid offset with length not known ,set to max DMA nb*/
   for(i=0;i<BufferSize1;i++)
  printf("Tx2_Buffer=%x\r\n",Tx2_Buffer[i]);
  printf("i2c_comm_state=%d\r\n",i2c_comm_state);

#endif

  while (1);
}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
* Function Name  : NVI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
* Function Name  : Buffercmp
* Description    : Compares two buffers.
* Input          : - pBuffer1, pBuffer2: buffers to be compared.
*                : - BufferLength: buffer's length
* Output         : None
* Return         : PASSED: pBuffer1 identical to pBuffer2
*                  FAILED: pBuffer1 differs from pBuffer2
*******************************************************************************/
TestStatus Buffercmp(u8* pBuffer1, u8* pBuffer2, u16 BufferLength)
{
  while(BufferLength--)
  {
    if(*pBuffer1 != *pBuffer2)
    {
      return FAILED;
    }

    pBuffer1++;
    pBuffer2++;
  }

  return PASSED;
}

#ifdef  DEBUG
/*******************************************************************************
* Function Name  : assert_failed
* Description    :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Input          : -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C) COPYRIGHT 2008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