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公司的仿真器同SEED仿真器的区别?

楼主(2012-11-04):
TI公司的仿真器同SEED仿真器的区别?

网友A:
感觉差不多吧,不过我们购买的seed的仿真器用起来很不方便!

网友B:
我用过TI的仿真器,原来买时挺贵的,但是一般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C:
我从TI手上拿到的仿真器是blackhawk的
感觉基本上没有连接不上的情况,还有一个区别在于,blackhawk的仿真器连接上目标板后默认是停止非调试状态,而speed默认是在调试状态。
blackhawk的仿真器JTAG口的电容驱动能力更强一点。

网友D:
SEED真恶心,连TI的F28M35(双核的C2000)都不支持,你找他还不跟你解决,就说没有。我们还是1800元买的510PLUS。驱动更新太慢了!!!

网友E:
好像是不同的仿真器是不同公司的那种仿真固件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