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ED-XDS仿真器安装的常见问题?

楼主(2012-11-04):
SEED-XDS仿真器安装的常见问题?
请认真阅读安装手册。常见问题是硬件的I/O口地址同主机的声卡或网卡有冲突,你可
以改变仿真器的I/O口地址,也可以改变声卡或网卡的I/O口地址
仿真工作正常对于DSP的基本要求
1)DSP
电源和地连接正确。 2)DSP时钟正确。 3)DSP的主要控制信号,如RSHOLD信号接高
电平。 4)C2000watchdog关掉。 5)不可屏蔽中断NMI上拉高电平。
CCS
Emurst运行时提示“Can't Initialize Target DSP”
1)
仿真器连接是否正常? 2)仿真器的I/O设置是否正确? 3)XDSPP仿真器的电源是否正确
4)目标系统是否正确? 5)仿真器是否正常?6)DSP工作的基本条件是否具备。
建议使用目标板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