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存的使用

楼主(2012-11-04):
有个问题请教下各位,在一电路总,CPU为AT91RM9200,总线上挂着2个内存条(is42s16160)。正常跑的程序为2M左右的VXWORKS,请问各位,程序运行时,这两个内存是如何分配的?
是尽量使用其中一个,还是两个平均占用?亦或者其他形式?
(手头没有该程序的具体代码)

网友A:
看你的内存是怎么连的,以及程序申请内存时的代码

网友B:
两个是一起用的,ARM总的数据线为32位,一个内存接低16位数据线,一个接高16位数据线。每次读写时都是32位一起操作。

楼主:
3# 阿南 额,今天问公司一研发人员也是这么解释的。
但是有一点很疑问,其中一个内存总是损坏,大约有80%之多,很让人搞不懂

网友B:
那是内存的问题,或者是你电路有些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