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在一个for循环中莫名奇妙的死机

楼主(2012-11-04):
void
uip_init(void)
{
  for(c = 0; c < UIP_LISTENPORTS; ++c) {
    uip_listenports[c]=0;
}

  for(c=0; c < UIP_CONNS; ++c) {
    uip_conns[c].tcpstateflags = UIP_CLOSED;
  }
#if UIP_ACTIVE_OPEN
  lastport = 1024;
#endif /* UIP_ACTIVE_OPEN */
#if UIP_UDP
  for(c = 0; c < UIP_UDP_CONNS; ++c) {
    uip_udp_conns[c].lport = 0;
  }
#endif /* UIP_UDP */

  /* IPv4 initialization. */
#if UIP_FIXEDADDR == 0
  /*  uip_hostaddr[0] = uip_hostaddr[1] = 0;*/
#endif /* UIP_FIXEDADDR */
}

为了测试此函数是否运行正常我在调用后观察一个LED
......................
    uip_init();
    while(1)
    {
                DelayMs(500);
                LED_FLASH;
    }
发现调用uip_init后CPU就死机了,但如果在for循环内加一些延时就可以看到LED闪烁,如下:
void
uip_init(void)
{
  for(c = 0; c < UIP_LISTENPORTS; ++c) {
    uip_listenports[c]=0;
        DelayUs(1);
  }

  for(c=0; c < UIP_CONNS; ++c) {
    uip_conns[c].tcpstateflags = UIP_CLOSED;
        DelayUs(1);
  }

#if UIP_ACTIVE_OPEN
  lastport = 1024;
#endif /* UIP_ACTIVE_OPEN */

#if UIP_UDP
  for(c = 0; c < UIP_UDP_CONNS; ++c) {
    uip_udp_conns[c].lport = 0;
  }
#endif /* UIP_UDP */

  /* IPv4 initialization. */
#if UIP_FIXEDADDR == 0
  /*  uip_hostaddr[0] = uip_hostaddr[1] = 0;*/
#endif /* UIP_FIXEDADDR */
}

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
是系统时钟太快了?我配置的是72MHz,STM32F103C8T6.

网友A:
检查看一下是否有数组溢出的现象。很多死机都是地址溢出了导致的。

网友B:
从症状不大看得出问题在哪里,建议连着仿真器调试一下看。

楼主(2012-12-27):
问题已解决,原来UIP使用全局变量做循环计数,这个在KEIL下就变成死循环了,计数全局变量加volatile属性后OK.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来UIP使用全局变量做循环计数,这个在KEIL下就变成死循环了,计数全局变量加volatile属性后O ...

不明觉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