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C51 怪事 高手看过来

楼主(2012-11-04):
今天用KEIC 4编个程序

计算个乘法
temp_word=(WORD)(save_call_in_p*8)+CALL_IN_RECORD_ADDR;

是算一个存储器的地址,save_call_in_p是记录位置,取值0
CALL_IN_RECORD_ADDR是首地址,0X1200,上面算出来的结果居然是
0X1212

在线等候

楼主:
通过看反汇编程序,原因已经找到,但是不明白KEIL C怎么能这样乱编译,高手请过来下,
MUL AB之后,连B都不去管了,还乱+一气
   467:         temp_word=save_call_in_p*8+CALL_IN_RECORD_ADDR;
   468:
   469:
C:0x4480    E534     MOV      A,save_call_in_p(0x34)
C:0x4482    75F008   MOV      B(0xF0),#used_map_bit_index_last(0x08)
C:0x4485    A4       MUL      AB
C:0x4486    2412     ADD      A,#WG_timer(0x12)
C:0x4488    FF       MOV      R7,A
C:0x4489    EF       MOV      A,R7
C:0x448A    755100   MOV      0x51,#0x00
C:0x448D    F550     MOV      0x50,A

网友A:
肯定是变量类型定义错误,或者在计算时没加强制转换。

网友B:
这一般是中间计算溢出的问题

网友C:
temp_word 是不是定义的 8位数?

网友D:
WORD宏定义成什么了?

网友E:
=(WORD)save_call_in_p * 8

楼主:
多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最终结果是编译器优化等级搞的,而且今天我同事用IAR出现类似的问题
for(i=0;i<10;i++)
{
_nop_();
}
居然只循环2次就结束了,反汇编发现循环控制变量 i 居然用ACC,计算过程与10比较又是用ACC。降低优化等级后,再看反汇编,i用的是R2,问题解决。

网友F:
unsigned int test(void)
{
        unsigned int                save_call_in_p=0;
        unsigned int                CALL_IN_RECORD_ADDR=0x1200;
        unsigned int                 temp_word;

        temp_word=(unsigned int)(save_call_in_p*8)+CALL_IN_RECORD_ADDR;
        return(temp_word);
}

我的MDK 4.22结果是0X1200

网友F:
#define        CALL_IN_RECORD_ADDR                0x1200
unsigned int test1(void)
{
        unsigned char                save_call_in_p=0x00;
        unsigned int                 temp_word;

        temp_word=(unsigned int)(save_call_in_p*8)+CALL_IN_RECORD_ADDR;
        return(temp_word);
}
这样也是0x1200

楼主:
嗯,现在我怎么弄结果都对了
感觉C51的优化有时还会坏事

网友F:
用了10几年的KEIL C,碰到的问题99%以上是自身的原因导致的。

网友G:
回复 楼主:
是的。

网友H:
对,KEIL的最优化编译一定要慎重,而且要加强测试!

网友I:
有点高深了,学习了

网友J:
遇到问题别奇怪,先怀疑下自己,再怀疑别人

网友K:
这类问题肯定是编译器问题。
这么单调的代码,优化级别不同结果不同,是没有天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