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164动态两位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2-11-04):
我用PIC16F7X系列片子做两位数码显示,下面这段程序软件调没问题,但是烧到芯片后数码管显示没变化,请大家看看下面程序是否有误,谢谢
/**************************显示程序**************/
void HC164_send_byte(uint byte)
{
  char i;
  for(i=0;i<=7;i++)
  {
     HC164_data=byte&&1<<i;
     HC164_clk=1;
     HC164_clk=0;
  }
}
void display(void)
{
  char temp;
  led_g=xstime%10;
  led_s=xstime/10;
  temp=led_7[led_g];
  HC164_send_byte(temp);
  RB4=1;
  delay(2);
  temp=led_7[led_s];
  HC164_send_byte(temp);
  RB5=1;

楼主:
没人进来顶,自己先顶个先

网友A:
调没问题是什么意思?你程序确认贴完了??

网友B:
还用了芯片拓展I/O口,两位的,貌似f7x系列的能搞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