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建立时间和触发频率的问题

楼主(2012-11-04):
几个DAC实验结果正常,但有个问题我搞不明白,希望得到帮助。
库函数DAC里产生噪声的例程,在一个死循环中连续产生软件触发信号,每次触发将启动一次DAC转换:
while (1)
  {
    /* Start DAC Channel1 conversion by software */
    DAC_SoftwareTriggerCmd(DAC_Channel_1, ENABLE);
  }
仿真估算了一下执行这条语句是ns级的,不到1us,但手册里说DAC的建立时间最快1us。那DAC还没转换好,下一次触发又来了这个没有问题吗?
还有产生正弦波和三角波的例程,用TIM_TRGO作触发启动一次DAC转换,那定时器溢出时间短于1us了会不会有问题啊,(比如设定时钟72MHz,TIM分频系数0,TIM_Period=0X0F,那溢出就小于1us,这会有影响吗?)
谢谢!!

楼主:
~~~~(>_<)~~~~ ,没有人帮我哦

网友A:
LZ看看STM32的 reference manual,里面或许会提到。

我感觉,1us内触发多次DAC,只有1次触发有效(前面那次)。

楼主:
LZ看看STM32的 reference manual,里面或许会提到。

我感觉,1us内触发多次DAC,只有1次触发有效(前面那次)。
引用 网友A:

谢谢。
我再看看手册吧。之前看过找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