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集中器侧硬件原理图设计

楼主(2012-11-04):
TI集中器设计根据第一章的系统描述,采用ARM9+C2000+AFE031的硬件架构。
硬件设计分为两个板卡,其中载板是由三相耦合电路+AFE031+C2000组成,集中器板卡是由TI的ARM9(AM180x)以及外扩的RAM和Flash构成。集中器板卡和载板通过2个10 pin接插件叠加在一起。
一:PLC模块与集中器的弱电接口描述:
根据Q/GDW 375.2-2009规约,集中器端本地接口模块定义如下:
图1:集中器本地通信模块弱电接口定义(俯视)
集中器端本地接口模块弱电接口引脚定义说明如下:
表1 集中器本地通信模块弱电接口管脚定义说明
序号
管脚名称
1、2
DGND
通信电源,集中器提供,直流,电压范围12~15V,最大电流500mA,输出功率不小于4W。
3、4
D12V
DCE_RXD
通信模块数据接收(5V TTL电平)
DCE_TXD
通信模块数据发送(5V TTL电平)
D5V
5V 信号电源 ,直流,最大电流50mA,与D12V电源共地,由模块提供给集中器,用于驱动通信接口的隔离光耦。
/SET
通信模块MAC或通信地址设置使能,低电平有效,信号有效时,使能载波模块MAC或通信地址设置。
/RST
复位输入(低电平有效)
NC
空脚(备用)
11、12
空引脚,PCB无焊盘设计,连接件对应位置无插针,用于增加安全间距,提高绝缘性能。
13、14
NC
空脚(备用)
TD+
以太网发送(差分线)
TD-
以太网发送(差分线)
RD+
以太网接收(差分线)
RD-
以太网接收(差分线)
/LED_ACT
以太网应答指示灯,高电平有效。
/LED_LINK
以太网链接指示灯,高电平有效。
21、22
GND
系统地

根据以上的弱电接口定义,PLC载波模块的载板对应接口如下:
图2: PLC模块载波接口定义
二:载波板三相耦合电路描述:
载波板三相耦合电路如下图所示:

图3:PLC模块载板三相耦合电路
图中连接了两个耦合变压器T1和T2,可以根据不同的成本要求和性能要求进行切换。

网友A:
集中器这资料讲的挺详细的,说的挺明白的,谢谢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转载的,看着不错,所以就转了!

网友B:
集中器(Concentrator)是连接终端、计算机或通信设备的中心连接点设备。它能成为电缆会合的中心点。技术上,一个集中器聚合一定数量的输入线和一定数量的输出线,或者为许多设备提供一条中心通信链路,集中器设备有多种类型,大部分用于大型计算机世界

网友B:
集中器在大型计算机环境下,集中器能合并来自许多终端的线路并在分层方案中提供到另一个集中器的连接,或者直接连到主机的前端处理机。使用多路复用方法或争用方法  集中器
可在一条高速线路上传输来自多条慢速终端线路的数据。在多路复用方法中,一个终端在多路复用流中得到一个固定的时间片;在争用方法中,每个低速线路在短期内能获得高速线路的全部入口。   集中器(concentrator device) 连接终端、计算机或通信设备的中心连接点设备。它成为电缆汇合的中心点。在若干终端密集区内,通常为减少通信线路,先把终端接到集中器,然后再经过高速线路将集中器连接到计算机的通信控制器,因此,集中器也是共享线路和提高线路利用率的一种有效设备。

网友B:
要功能  具有统计时分复用器的功能,能够平滑各路终端输入的数据流;具有缓冲存储和智能能力,当集中器发生超负荷运转情况时,可以输入信息进行缓存和排队;具有通信控制软件,可以执行数据流的复接和分接以及执行传输控制规程。增强信号的功能。

网友B:
分类  技术上,一个集中器聚合一定数量的输入线和一定数量的输出线,或者为许多设备提供一条中心通信链路,集中器有许多类型。  集中器
集中器 在大型计算机环境下,集中器能合并来自许多终端的线路并在分层方案中提供到另一个集中器的连接,或者直接连到主机的前端处理机。使用多路复用方法或争用方法可在一条高速线路上传输来自多条慢速终端线路的数据。在多路复用方法中,一个终端在多路复用流中得到一个固定的时隙;在争用方法中,每个低速线路在短期内能获得高速线路的全部入口。

网友B:
局域网集中器  在局域网环境下,集中器已由简单的线路管理设备发展成为提供紧缩主干(collapsed backbone)、桥接和路由功能的集线器(Hub)设备。紧缩主干相当于把一个总线电缆系统(如细同轴电缆以太网)压缩进一个小盒子里,然后用较便宜的双绞线连到每个  集中器
工作站。可以把双绞线从毎个工作站连到中心点的集中器或Hub,而不是以菊花链配置把同轴电缆从一个工作站连到另一个工作站。Hub是模块化设备,通常为工作站连接提供8~12个RJ45型的插孔,可插入多个多端口集中器卡,在Hub上集中多条连接。   端口共享和选择装置 用于远地的多个终端共享一个到计算机或主机系统的调制解调器连接,它安装在终端和调制解调器之间。

网友B:
多路复用器  它的最初设计是为了减少通过远程通信链路与主机设备通信的终端设备的数据传输开销。多路复用器将来自多个终端的数据混合到一条链路上传递,链路另一端带有多种译码器。多路复用器有多种类型:时分多路复用器依次为每台设备在数据流中分配一时隙;频分多路复用器提供多个频带信道使毎个设备用一个信道进行通信。

网友B:
http://baike.baidu.com/view/1280045.htm

这是他的链接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抽空看一看    这一块说心里话   真没有用过

网友C:
这个我先收下啦,留作备用的啊,谢谢分享

网友D(2013-04-11):
您好,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最近在做集中器的研究设计,已经买了现成的集中器,想在现有的集中器功能上根据我们所需做一些功能改进,想找相关人员做一些或者提供技术支持,不知您感兴趣不?价钱好商量。电话:18810644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