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一个题目,实在不会,请指教

楼主(2012-11-04):
题目如下:
对于以下给定条件,即:Vout = 1.8V,Iout = 50mA,Iq = 100μA(接地引脚电流),LDO 的效率是多少?
A63%B 72%C 84%D 95%
我实在不知道这怎么可以算出LDO的效率。Iq怎么可以算出Vin来,请指教!

网友A:
看了下,不会啊,和楼主疑惑一样,静等高手。。。。

网友B:
题目如下:
对于以下给定条件,即:Vout = 1.8V,Iout = 50mA,Iq = 100μA(接地引脚电流),LDO 的效率是多少?
A63%B 72%C 84%D 95%
我实在不知道这怎么可以算出LDO的效率。Iq怎么可以算出Vin来,请指教! ...
引用 楼主:
没图吗

网友C:
LDO的工作效率一般在60~75%之间

网友C:
Vout*Iout/[Vin*(Iout+Iq)] 但Vin 不定,考虑0.5V左右,得72%左右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你这个明显不对吧。。。LDO 肯定是Vin>Vout。。。

网友C:
回复 网友D:
Vin=1.8+0.5=2.3V

网友E:
没有Vin 怎么能算呢。
不过95%肯定是错的。

网友F:
很巧,我在考试中也碰到这道题了。这个题目应该是属于条件不足。其实电源的效率总是:Pout/Pin 。
本题中输出功率是确认的,但输入功率没有确定,原因是Vin没有定。事实上,在本题中随着不同的Vin
就会产生显著变化的效率,Vin越高,效率越低。这也正是线性电源的一个重要特征。好像我跟21小跑堂
电话里说过这事,她说去给TI反应,有没有下文我也不清楚了。

网友G:
我觉得LDO的话输入输出理想一些,vin vout差值在~100mv左右。
所以我选95%

网友G:
好吧,答案是72%,莫名其妙

网友H:
楼主不要太介意,谁都会有脑袋进水的时候。

这次,是出题的人脑袋进水了,没把题目出好。

公司出题考人,出题的人很参差,题目的水平也很参差。这种事,真不要放心上。

网友I:
我觉得LDO的话输入输出理想一些,vin vout差值在~100mv左右。
所以我选95%
引用 网友G:
NB,95%效率的LDO

网友J:
输入电压电流和输出电压电流都告你说,这还有意思吗?
大陆学生惯性思维:方程数目必须等于未知数个数,才能唯一确定答案。

网友J:
我认为效率 = ( Vout * Iout ) / ( Vin * (Iq+Iout) )
我觉得这样回答就行了,是你自己不小心思维定势到“一定给出唯一确定答案”。这可能中国的应试教育毒害的,让人的脑筋很禁锢。

楼主:
输入电压电流和输出电压电流都告你说,这还有意思吗?
大陆学生惯性思维:方程数目必须等于未知数个数,才能唯一确定答案。
引用 网友J:

我就想知道这个大概效率是多少,63%,72%,84%?你告诉我好吗?
我就是大陆标准学生,受毒害至今。反正这个我选84%错了,得分80分,我想知道我为什么错了。
如果是题目错了,就错了呗,干嘛上纲上线的?本来就是要选答案的,游戏规则就这样。其它国家做选择题就可以随便选的?

网友I:
要我选的话,就选B了,一般LDO的效率也就70%左右了。
A太低,D不可能,能达到C的LDO应该也很少,反正我在实际设计中没用过效率这么高的LDO。
不过一道题居然能牵扯到教育模式的问题来,各位真厉害啊。

网友K:
这题必须要有输入电压才能算出来。

网友L:
应该选B吧,(Vout*Iout)/(Vin*(Iout+qi))设LDO压降0.6吧。这样B最接近

同意

网友M:
这个题目应该是暗含了Vin比Vout高一个管压降的条件,按照普通硅管的压降0.7V算 不计100uA的漏电流(由于输出电流比较大,所以不计此电流也没有太大影响),刚好就是72%。我当时想着由于漏电流存在应该要低于72%,结果错了。。。。

网友N:
接地引脚电流暗示着什么?

网友N:
应该不是明摆着几个数字让大伙算算,考直觉,第六感,分析能力,经验,常识~~~~

网友O:
这样的题目没有意思
正所谓100mV就能过300mA

网友J:
我就想知道这个大概效率是多少,63%,72%,84%?你告诉我好吗?
我就是大陆标准学生,受毒害至今。反正这个我选84%错了,得分80分,我想知道我为什么错了。
如果是题目错了,就错了呗,干嘛上纲上线的?本来就是要 ...
引用 楼主:
我才看到这个题是选择题,不是问答题。
我X,我也错了,确实做不出来。
这问题应该是愚人节的题目,整人用的。
如果是50mA的话,可以弄出来99%的效率,
我想这够LDO的标准吧,你不能随便就说我错了吧,
我觉得出这题目的人太随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