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单片机的疑惑

楼主(2012-11-05):
初学,看了郭天祥的51视频说单片机的函数名可以随便写,那比如说我要把主函数void main()写成void abc()可以吗?如果不行会出现什么后果呢?请前辈忙帮忙解惑呀!

网友A:
自定义的函数可以随便写,主函数就不行了。

网友B:
main()是程序的入口

网友C:
随便是相对的,在一定的规则之下

网友D:
其实可以,有些编译器支持设定函数入口。
   若不支持还有一招可以用,你可以修改启动函数,自己指定入口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还想问一下,那是不是除了main之外其他的都可以随便写呢?

网友E:
在一定的规则之下可以随便写。这要依赖于具体的编译器和链接器。

网友F:
main()函数是程序的入口,你自己定义的函数,可以自己命名,但是不能用关键字,否则会报错。

网友G:
不懂,太深奥啦!

网友H:
每个语言都有保留字,没必要逾越它。

网友I:
只有main不行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J:
51单片机的中断函数的名也不能乱写

网友K:
你丫的闲着没事改main()函数的名字???!!!!
不走寻常路!!!!!

网友L:
可以改,同时你也要改startup.a51

网友M:
main()函数在单片机启动代码里已经调用了,如果你改名字了,启动程序找不到了,你改可以,把启动程序也改下就好了

网友N:
回复 网友M:
弱弱的问下,启动代码是怎么回事?

网友O:
多看书。。。。。查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