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滤波电容发烫怎么办?

楼主(2012-11-05):
做了一个带直流无刷电机的小逆变器,在母线电压24V的情况下,7A电流运行5分钟后,并接在母线上的滤波电容巨烫,选的电容是63V470μF的,是不是选的太小了,电流纹波较大导致电容不停的充放电造成的?这种滤波电容该如何选取呢?求高手指点,小鸟先行谢过了~~~

网友A:
电容损耗太大,换低损耗的高频电解电容,并且加并低损耗的电容。

网友B:
可能容量太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电容容值需不需要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松下FC系列这样的高频电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了松下的FC系列的高频电容,63V,470μF的,7A电流下运行5分钟,电容还是很热的说。。。是不是我容值取的小了?

网友C:
如果是在柜台随便抓,能抓到正品电解的概率实在太小了……
有条件建议自己用仪器测试一下
没条件可以用一些土方法验证一下,如用同系列的高压小容量电容并联出所需的容量

网友B:
470UF/63V/7A,如果电压波纹因数大于10%,就基本肯定容量小了
很好验证,再并联2~3个

网友D:
逆变电路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逆变电路应该没有问题,普通的三相桥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地方电容容值的选择是怎么计算的呢?

网友E:
电容损耗太大,换低损耗的高频电解电容,并且加并低损耗的电容。

正解!
建议用江海开关电源用电解电容.

网友E:
另外,电容+极串联一个小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容正极串一个小电阻的作用是啥?

网友F:
多电容并联,降低ESR

网友E:
电容正极串一个小电阻的作用是啥?

降低突变电流,减少对电容的伤害!

网友G:
测量电容的容量、损耗!

网友H:
降低突变电流,减少对电容的伤害!
引用 网友E:

高手?膜拜~

网友H:
上传一个东西,可以参考下,呵呵

网友E:
降低突变电流,减少对电容的伤害!
上述的说法,可能言不达意。本意就是限流!限制大的冲击电流!
1)

上图是频器原理.pdf 中的插图。充电电阻应该是指“刚启动时的限流电阻”,防止开机瞬间电容二端电压为,电容二端大的电压差而出现大的充电电流,损坏它。
2)逆变器输出是经过开关管、变压器的。由于漏感、引线电感的存在,输出端会产生尖峰电压,大功率下,此电压差加在滤波电容二端,会同样产生1)中所述现象。
3)正确分析、认识使用那个限流电阻的起因和作用是关键。

楼主:
换了原装红宝石63V,1000μF的高频电解电容,48V,7A下运行5分钟,发热量比原来明显减少了,虽然也比较热,但是不烫手,下一步打算换多个并联,降低ESR试试。先谢LS各位高手的帮忙了

网友I:
另外再并联1uF的薄膜电容,防止逆变时的干扰

网友E:
为开设个人 Infineon-MCU 版区 全努力!

vic.kong是英飞凌哪家代理商的F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