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问题

楼主(2012-11-05):
请问有没有用过RC522(非接触读卡器件),我在复位、寻卡、防冲撞步骤以通过,但选定卡片没有通过,资料上写,在防冲撞步骤读出卡4字节ID号,再选定卡片时将4字节ID号异或作为第5字节,发送命令为0x93、0x70+5字节就可以了。但是在网上找的代码还要加上CRC校验,这两种方法我都式了都没有通过,读CommIrqReg寄存器是0x44。那位知道原因帮忙说说具体选定卡片的步骤,先谢谢了。

网友A(2013-04-22):
你好 请问你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啊?我现在弄MFRC522 遇到一些问题  能否请教下?谢谢

网友B:
请你们用的板子是自己画的嘛,我现在也遇到一些关于硬件电路方面的问题,能否请教下?

网友B:
你现在读取的是什么类型的卡片呀,有的卡片读取流程不一样哦

网友C(2013-07-24):
初始化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D(2015-08-24):
PRO1520 替换 CV520 RC522 RC523  刷卡距离比 NXP 多40MM,功耗更低,脚对脚替换。不改周边元器件。欢迎了解。 企鹅:2351983636

网友E(2017-03-29):
MS522,MS523直接完美替代RC522,RC523

RC523可以直接替代RC522,但RC522不能替代RC523,主要在于RC522只支持ISO14443A协议,而RC支持RC523支持ISO14443A以及ISO14443B两种协议。另外,我司有MS522与MS523可以直接pin对pin替换RC522与RC523. 无需调整硬件,性能不变,价格变低,详情咨询 陈生 18826580495 QQ:609091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