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下的STM32F4仿真问题

楼主(2012-11-05):
软件是MDK,版本4.60已是最新;硬件环境是STM32F4-Discovery板。仿真STM32F4有问题;
软仿问题是: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0000000C : no 'read' permission 我看网上有不少问的,但都没解决

硬件仿真是只能在Peripherals下只有几个内核寄存器可以查看,像I/O、Time、AD之类的寄存器压根都没有。TICK时钟能看,但系统时钟配置(RCC、PLL)都看不到。

因为MDK会升级J-link并检验正版,所以自带的J-link dll文件(4.6)都用老版本的dll文件(4.24)覆盖了。

网友A:
试着把芯片改成STM32F2看看,硬件仿真 应该有像I/O、Time、AD之类的寄存器。

楼主:
试着把芯片改成STM32F2看看,硬件仿真 应该有像I/O、Time、AD之类的寄存器。
引用 网友A:

各种角度上来说,你这个方法都是无意义的。

网友B:
简单来说就是MDK现在还不支持F4外设功能的仿真。以前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弄了n久,我最后的理解是这样的。
你可以在keil-MDK官网上找一下

楼主:
简单来说就是MDK现在还不支持F4外设功能的仿真。以前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弄了n久,我最后的理解是这样的。
你可以在keil-MDK官网上找一下http://www.openedv.com/upload/2012/10/1/8ad0e339a9e9d5f239f1b5061ff11b7 ...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概只能这样了。

我昨天试了F2,和F4完全一样的结果。软仿不能就算了,但是硬仿连基本的寄存器都看不到还真不习惯,还没有试过直接在watch窗口里设置ram地址能不能看到寄存器。

网友C(2013-01-12):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用的MDK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