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定位系统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11-05):
同求,也想了解了解这方面的

网友B:
在安防监控领域里,目前有这样做的,就是用方向性MIC,系统检测MIC放大输出的信号,来确定当前区域是否有异常声音。但是方向性MIC的捕捉范围仍然比较大,不清楚LZ要做的什么精度。

网友C:
怎么不换个方法,多点、全方位布置监测点……

楼主:
是今年湖北省TI竞赛题

网友D:
如果仅仅确定某平面上一定范围内的声源的方向, 可以用两个相隔一定距离的mic拾音, 设法测量比较同一声波特征到达两个mic的时间差异. 比如说如果到达mic的时间相同,则认为声源在两个mic连线的中垂线上. 如果不仅需要知道方向还想知道距离, 那至少还要有第三个mic, 每两个mic可以确定一个方向, 用交轨法可以确定声源的位置. 测量精度取决于时间差的测量精度, 特征声波的提取, 还有mic阵的布局. 比如对于位于某正方形场地三个顶点的mic, 每条边上的两个mic接收到的时间都是相等的, 那就可以认为声源位于正方形的中心.

网友E(2014-05-06):
楼主的方案可否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