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嵌入式Linux应用程序开发的问题

楼主(2012-11-05):
各位高手,小弟正在阅读TI提供的dvrrdk软件代码。操作系统为嵌入式Linux。硬件开发板为spectrum digital 816x/389x EVM。遇到以下一条语句:
        System_linkControl(
            SYSTEM_LINK_ID_M3VIDEO,
            SYSTEM_COMMON_CMD_SET_CH2IVAHD_MAP_TBL,
            &systemVid_encDecIvaChMapTbl_forDualOut,
            sizeof(SystemVideo_Ivahd2ChMap_Tbl),
            TRUE
        );
        请教其中SYSTEM_COMMON_CMD_SET_CH2IVAHD_MAP_TBL这条命令的含义。谢谢!

网友A:
这个不是语法指令,这个是TI自己定义的,需要了解该处理器及硬件才能理解,楼主可以慢慢找到他的宏定义,再对照芯片规格书或EVB板的配置,或者直接问TI的FAE。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直接搜库文件
SYSTEM_COMMON_CMD_SET_CH2IVAHD_MAP_TBL
从字面上理解应该是CH2IVAHD表的地址段(呵呵,纯属瞎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