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运放跟随器问题

楼主(2012-11-05):
电路就是简单的运放跟随缓冲电路,正电压5.2V  -4.90V电压供电给运放
信号输入为480mV的正弦波形,由DDS IC产生
   疑问,为什么输出波形的幅值和输入不一样了?

网友A:
用的是什么运放?

网友B:
示波器应该把波形上的毛刺也测量进去了。

楼主:
好的,我仔细看下帖子。先谢谢你们的指点。

网友A:
只有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用作跟随器才比较安全,TLC272不是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可以换用SGM8542或者SGM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