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V基准的AD检测5.25V怎么办

楼主(2012-11-05):
(无正文)

楼主:
还有测量用的AD与被测信号不共地的时候用AD怎么测?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分压电阻。
隔离或浮地、差分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这些方法可以,问下,如果电压标的值为5V,空载时会高到5.25V,用电压表测得的值为5.25V,可是用AD检测的值最大到5V,该如何办呢

网友B:
把输入电压同相跟随一下然后分压……如果源阻抗够低并且你的ADC输入阻抗也够大,直接电阻分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