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DDR 的地址线问题请教

楼主(2012-11-05):
最近看了两份参考设计,其中SDRAM控制器的地址线是A0-A13,请问如果外接SDRAM的话,是否所接的SDRAM需要的地址线必须在14位(包含)以内才行,如果一个SDRAM需要的地址线位15位或16位,那么这个DDR控制器就不能使用这个SDRAM了
或者需要通过IO口加1或2根地址线才可以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的,不过你要留意一下,很多CPU除了A线以外,还有几个BANK线。说白了,也是地址线。一般能接SDRAM的,不会只支术16K这么小的。你是不是搞错了,有没有什么复用的管脚你没算上。16K的SDRAM你买都买不到。

如果不够,不能用IO去控,上了SDRAM了,不是单片机了。IO控的速度都不够,更不用说SDRAM的刷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
是还有两根BANK线,BA0和BA1。
因为我看了几个DDR2,DDR3还有SDRAM的手册,其中用到的地址线有A0-A12的,也有A0-A13的,所以不太明白这其中地址线为何有多有少。
我看到的CPU的控制器部分有A0-A13,如果外接DDR的地址线是A0-A12,那么A13这根线就不接了,如果外接DDR的地址线是A0-A14,无法用IO的话,要通过哪些引脚来控制呢

楼主:
同时感谢老T叔的珍贵资料。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都看手册了,还不了解,证明你没有看懂,再看看吧。

从SDRAM角度,这几根地址线是复用的,列选线和行选线复用,给SDRAM传输地下,需要分两个命令(SDRAM是按命令操作的,和SRAM和DRAM都有不一样的地方!)进行传输。 至说列选线有多少,行选线有多少,是根据SDRAM内部的存贮阵列、BANK数、容量相关的,SDRAM手册会写得很清楚。

至于CPU那边,因为地址线如果从A0算起,地址编排是一个一个字节往上的。但由于现在的SDRAM本身位宽就是16上的,有时还会拼成32位宽。在32位宽的情况下,SDRAM的地址线加1,已经过去了4个字节。因此,就需要把CPU的A2接到SDRAM为A0。同时,由于A0~A1不用(甚至时由于对齐问题跟本就不能用),所以有些CPU还会把A0、A1拿做别的用途。具体的情况一定要根据CPU的手册进行。

如果还是搞不清楚,那应该参照CPU的SDK或DEMO来进行连线。

BTW:因为SDRAM已经成了规范,有些手册会懒得写,你要下那些页数很多的手册才会有说明。CPU的手册,因为太大,有些会分成很多册,你要到官网看,不能随便GOOGLE一份就看,这样有可能你的那份不会提到这些事。

网友A:
三星的这份数据手册就写得比较详细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UNG/K4S641632C.html
我电脑的现代和海力士手册都写得简单。
CPU方面,我看2410的写得也很详细。

如果还是不清楚,哪你就得先看看书了,从基础学起了。下面的这本书不错。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9008711

楼主:
非常感谢,我再研究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另外,不知道T叔有没有 《32位嵌入式系统硬件设计与调试》 这本书呢

网友C(2014-04-20):
谢谢,我也没能明白了为啥dsp 的最低两位地址线不接,呵呵,非常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