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虚拟串口驱动可改成普通的 CDC 设备吗?

楼主(2012-11-05):
这个驱动在串口调试可连续收发, 但用USBTrace调试只在设备插上瞬间看到收发数据. 请问该驱动能把虚拟串口部分去掉,做成 CDC 普通设备可以吗? 谢谢!

网友A:
USB CDC和串口又没有必然的联系,当然可以去掉了。

楼主:
问题 ST 的驱动安装后收发数据都到虚拟串口上了,用 USBTRACE 看不到数据,用 LIBUSB 读不到下位机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