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讯接口电路问题分析

楼主(2012-11-05):
这个问题为TI的关于RS485通讯的接口问题分析讲解,为英文的,大家可以参考下的,大家若有其他啥关于RS485通讯的资料,欢迎大家分享出来的啊。。

网友A:
楼主,附件忘贴了。

网友B:
可能楼主是资料比较大,附件资料没有弄上,嘿嘿

网友C:
485的通信距离还是比较长!

楼主(2013-01-25):
呵呵,的却啊,这个贴的都成了这么长时间的,我还没发现,失败,好了,我传点相关的资料上来的

楼主:
还有相关的资料分享了。。

楼主(2013-03-24):
这个尽然沉贴了,RS485通讯在工程上是非常重要的,通讯距离远,且不易受影响的

网友D:
正好要做个485的接口 谢啦

网友E:
485的成本还是比较低廉的,另外通讯距离远也比较远,应用应该广泛。顶了

网友F:
由于卡上,下拉电阻出于抗干扰的考虑,减少了电阻阻抗,使75176的负载增加,导致联机台数减少,因此建议超过10台以上收款机时,应该考虑使用两个网卡,两个串口,联成两个网络,减轻网卡的负载。正在学习这一块,不错的资料。收了,顶楼主,鼓励分享

网友G:
现在使用RS485的方面还是挺多的

楼主:
一大早的,这个贴结了啊,大家继续关注的

网友H:
转到这里的,看到这个关于RS485通讯的资料的,很不错,收下

网友I(2013-05-07):
现在有冒出个什么无极性485什么意思啊,我都被搞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