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专题讲座(3): IGLOO—业界最低功耗的FPGA

楼主(2012-11-05):
  随着半导体工艺的飞速发展和芯片工作频率的提高,芯片的功耗迅速增加,而功耗增加又将导致芯片发热量的增大和可靠性的下降。因此,功耗已经成为深亚微米集成电路设计中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为了使产品更具竞争力,工业界对芯片设计的要求已从单纯追求高性能、小面积转为对性能、面积、功耗的综合要求。
    芯片对功耗的苛刻要求源于产品对功耗的要求,由于集成电路的迅速发展和对消费类电子产品——特别是便携式(移动)电子产品的需求日新月异,使得设计者对电池供电的系统已不能只考虑它优化的两个方面——速度和面积,而必须要注意它已经表现出来的且变得越来越重要的第三个方面——功耗,这样才能延长电池的寿命和电子产品的运行时间。
    本文主要介绍基于FPGA功耗的相关知识,例如:功耗的分类、功耗的组成、如何降低功耗以及选择一个合适的低功耗器件等,让读者对FPGA的功耗具有感性的认识。
1.1 FPGA功耗的基本概念
1.1.1 功耗的组成
    无论是FPGA还是MCU,功耗的一般都是由两部分组成:静态功耗和动态功耗,静态功耗主要是由晶体管的漏电流引起,由源极到漏极的漏电流以及栅极到衬底的漏电流组成;动态功耗主要由电容充放电引起,其主要的影响参数是电压、节点电容和工作频率,可以用公式1-1表示。

                                          公式1-1
1.1.2 静态功耗
    静态功耗主要是由漏电流引起,漏电流是在芯片上电的时候,无论是处于工作还是处于静止状态,都一直会存在的一个电流,来源于晶体管的三个极,如图 1.1所示,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来自源极到漏极的泄漏电流IS-D,另一部分是来自栅极到衬底的泄漏电流IG,漏电流与晶体管的沟道长度和栅氧化物的厚度成反比。
    源极到漏极的泄漏电流IS-D:也称为亚阀值电流,是泄漏的主要原因,我们都知道MOS管在关断的时候,沟道阻抗非常大,但是再大都会有一个值,所以只要芯片供电必然会存在一个从源极到漏极的泄漏电流,随着半导体工艺不断先进,晶体管尺寸不断减小,沟道长度也逐渐减小,使得沟道阻抗变小,从而IS-D变得越来越大,而且源极到漏极的漏电流随温度增加呈指数增长,例如:结温从25℃上升到85℃时源极到漏极的泄漏电流会增加5倍之多。
    栅极到衬底的泄漏电流IG:虽然没有亚阀电流那么关键,但是也非常重要,栅极的漏电流随着栅氧化物的厚度减小而增大,特别在65nm、45nm的技术中显得尤为突出。

                               图 1.1 漏电流示意图

楼主:
1.1.3 动态功耗
    动态功耗主要由电容充放电引起,如图 1.2所示,它与三个参数有关:节点电容、工作频率和内核电压,它们与功耗成正比例关系,如公式1-1所示,节点电容越大、工作频率越高、内核电压越大,其动态功耗也就越大。而在FPGA中动态功耗主要体现在存储器、内部逻辑、时钟、I/O消耗的功耗,如图 1.2所示,在一般的设计中,动态功耗占据了整个系统功耗的90%以上,是主导性的功耗,所以降低动态功耗是降低整个系统功耗的关键因素。

                             图 1.2 动态功耗的组成
1.1.4 降低功耗带来的好处
   我们一直强调低功耗,但是功耗的增加到底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不利因素呢?或者说降低功耗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好处呢?
1.低功耗的器件可以实现更低成本的电源供电系统,电源成本0.5~1美金/瓦,另外更简单的电源系统意味着更少的元件和更小的PCB面积,同样可以降低成本;
 2.可以更少的热问题,更小的功耗引起的结温更小,因此可以防止热失控,可以少用或不用散热器,例如:散热风扇、散热片等;
 3.更高的系统可靠性,降低功耗可以降低结温,而结温的降低可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另外较小的风扇或不使用风扇可以降低EMI;
 4.延上器件的使用寿命,器件的工作温度每降低10℃使用寿命延长一倍。
    所以对于FPGA而言,降低功耗的根本在于直接提高了整个系统的性能和质量,并减少了体积,降低了成本,对我们的产品有着非常大地促进作用。
1.1.5 如何降低FPGA功耗
    我们知道FPGA主要的功耗是由静态功耗和动态功耗组成,降低FPGA的功耗就是降低静态功耗和动态功耗。而静态功耗除了与工艺有关外,与温度也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需要半导体公司采用先进的低功耗工艺来设计芯片,降低泄漏电流,对于我们来说可以选择一个低功耗的器件,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降低温度、结构化的设计来降低静态功耗;而动态功耗与节点电容、内核电压、工作频率有关,所以同样选择一款节点电容小、内核电压低的器件由为重要,并在实际设计过程中,在满足功能、性能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工作频率,所以降低功耗可以通过图 1.3所示的几种方式进行。

                                        图 1.3 降低功耗的方法
    在所有降低功耗的措施中,选择一个合适的低功耗器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所带来的效果将是立竿见影的,而且无需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成本去做额外的措施,所以选择一款低功耗的FPGA器件有助于我们提高产品的性能,降低产品的成本,而且可以提高产品的可靠性,下面将介绍Actel一款业界最低功耗的FPGA——IGLOO,了解它给我们所带来的“清凉”感觉。
1.2 业界最低功耗FPGA——IGLOO
     Actel的IGLOO器件源于ProASIC3系列,保持了原有ProASIC3的所有特性:单芯片、高安全性、高可靠性、高性能、低功耗、低成本等,并对低功耗的特性作了加强,实现了业界最低功耗的FPGA,其独特的Flash*Freeze模式可以达到最低2μW(IGLOO的Nano系列)的静态功耗,并能保存RAM和寄存器的状态。IGLOO具有如下特点:
1.系统门数从10K~3000K; 2.高达504Kbit的RAM和1Kbit的非易失性FROM;
3.具有128位的FlashLock和AES加密功能;
4.具有Flash*Freeze模式,最低功耗可达2μW;
5.内核电压可以1.2V或1.5V;
6.最小4mm*4mm封装,适合手持设备的应用。

  我们来了解下IGLOO为什么可以做到如此低的功耗,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原因决定。

楼主:
1.2.1 独特的Flash开关

IGLOO采用了低功耗的Flash开关,如图 1.4中所示,Flash开关只需要两个晶体管,而SRAM的开关至少需要4个以上的晶体管,更少的晶体管具有更小的容性负载,更少的漏电流,从而具有更低的功耗。并且Flash技术的开关具有非易失性的特点,使得IGLOO无需配置芯片,从而较SRAM的FPGA少了上电的启动电流和配置电流,而一般SRAM的FPGA启动电流都需要几百毫安甚至几安培,配置电流也需要几十毫安,不适合用于电池供电的系统。

图 1.4 Flash开关和SRAM开关的对比
1.2.2 更低的内核电压

IGLOO的内核可以支持1.2V或1.5V供电,1.2V的内核电压比1.5V的内核电压可以节省36%的动态功耗,可由公式1-1推导出,动态功耗与内核电压的平方成正比,所以1.2V的IGLOO系统比1.5V内核电压的系统可以节省更多的功耗,如图 1.5所示。

图 1.5 1.2V与1.5V系统的功耗对比
1.2.3 低功耗的Flash*Freeze模式

IGLOO具有一种独特的Flash*Freeze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可以让FPGA进入睡眠状态,在这种模式下最低的功耗可达2μW(IGLOO的Nano系列),并且能够保存RAM和寄存器的状态,进入和退出这种模式只需要通过一个FPGA的Flash*Freeze引脚控制即可,进入和退出只需要1μs的时间,非常的方便,如图 1.6所示。

图 1.6 Flash*Freeze的操作模式

楼主:
1.2.4 具有低功耗布局布线工具
    Actel提供免费的开发环境——Libero,并充分考虑了低功耗的设计,在软件中增加了功耗驱动的布局布线,在该方式的驱动下,软件自动以最低功耗的方式来布局并走线,类似于PCB绘制时的布局与走线,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时钟的走线,因为在大部分的设计中时钟对功耗的影响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图 1.7所示即为经过功耗驱动的布局布线以后的结果,时钟走线变得更有规则,连线也尽量做到了最短,从而大大降低了功耗,通过该方式最大可以节省30%的功耗。

                     图 1.7  功耗驱动布局布线后的时钟网络
1.3 小结
    本文主要介绍了功耗的相关概念,包括功耗由什么组成、降低功耗带来的好处、如何降低功耗,并给大家呈现了一款低功耗的FPGA器件——IGLOO,为大家在低功耗的设计中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若有更多的需求可以与我们联系,并能关注下期的FPGA专题技术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