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函数调用困惑~

楼主(2012-11-05):
假如有两个函数A,B.  void A( unsigned char a)
{
    if(a)
    {
    }
    else
    {
          B();
    }
}

void B(void)
{
      A(1);
}

这样的函数能正常执行吗? 假如没有a判断,两个函数是否会是死循环呢??

网友A:
这就是递归嘛,需要有退出条件。否则无限循环,比较常见,特别在相关数学算中。。。

网友B:
递归调用  需要设置退出条件  否则失去意义
另外需要考虑递归深度 否则会导致栈击穿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