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如何加密

楼主(2012-11-05):
RT,看PSOC1有个flashsecurity.txt   , PSOC Creator目录下没有啊 烧写工具软件里也没有加密项,PDF里都写的是4个加密等级怎么保护读写,这个要怎么加密

网友A:
PSoC3/5 里面的flash 和 PSoC1 一样, 也是以块为单位管理的。每个块都可以设置加密。
至于如何在 Creator 里面设置,请看下图

楼主:
看的不仔细啊 多谢

网友B:
从没用过加密这个功能

网友C: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D:
没接触过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