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模拟电路输出有振荡(在0点附近)

楼主(2012-11-05):
我设计的一个NCHR201隔离电路,做+-10V隔离。现在有一个奇怪的问题:当我输入短路,模拟0V输入时(实际上我通过一个恒流源提供了一个静态电流,以保证输入为0的时候输出也为零,实际上就是用加法器给了一个输入),输出有一个震荡波形。大概峰峰值在100mV。感觉这个是隔离电源的DC-DC频率。但是当我把我的焊锡丝接入输入地的时候,震荡的峰值大大减小,只有20mv左右。这个有点不明白。我的焊锡丝没有和任何其他东西连接,感觉就是一根天线接到输入地,导致输出震荡小了很多。这个有点疑惑。有没有谁能够解释一下,或者也有过类似经验的。谢谢!

楼主:
更正一下是HCNR201。

网友A:
电路的原因还是电源被干扰?这个先弄清楚才行。

网友B:
HCNR典型线性隔离电路是有运放的,运放如果单电源供电要选可以单电源供电或者轨对轨运放,
358,324等,
其他运放可以双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