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3A的RA5做不了数字输入?

楼主(2012-11-05):
想在pic单片机的pa5口作为数字的输入口,来检测案件的高低电平,但是始终没能检测到,不知为什么?我的io口配置如下:
CMCON=0x07;                        //shutoff comparision
    ADCON1=0x00;                        //set all PAs Analog in

    TRISA=0x0D;
     TRISB=0x07;                        //RB2 RB0 DATA IN ,others D/O                0000 0100
    TRISC=0x00;                        //        00000000

    PORTA=0x00;
    PORTB=0x00;
    PORTC=0x00;                        //Clear I/O port

请高手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ADCON1=0x00;                        //set all PAs Analog in

??????????

楼主写程序的时候在睡觉??这个注释是你自己写上去的?问题就在这行,自己看。

楼主:
2# NE5532 呵呵,后来改为0x02了,可是还是不行的。。。

网友B:
PCFG<3:0> AN7 AN6 AN5 AN4 AN3 AN2 AN1 AN0 VREF+ VREF- C/R
0000 A A A A A A A A VDD VSS 8/0
0001 A A A A VREF+ A A A AN3 VSS 7/1
0010 D D D A A A A A VDD VSS 5/0
0011 D D D A VREF+ A A A AN3 VSS 4/1
0100 D D D D A D A A VDD VSS 3/0
0101 D D D D VREF+ D A A AN3 VSS 2/1
011x D D D D D D D D — — 0/0
1000 A A A A VREF+ VREF- A A AN3 AN2 6/2
1001 D D A A A A A A VDD VSS 6/0
1010 D D A A VREF+ A A A AN3 VSS 5/1
1011 D D A A VREF+ VREF- A A AN3 AN2 4/2
1100 D D D A VREF+ VREF- A A AN3 AN2 3/2
1101 D D D D VREF+ VREF- A A AN3 AN2 2/2
1110 D D D D D D D A VDD VSS 1/0
1111 D D D D VREF+ VREF- D A AN3 AN2 1/2

0X02本来就不行啊,
RA5是AN4
你试试ADCON1=0X04,0X05,0X06,0X07看行不行。
看没看Datasheet啊。

网友A:
所以我说楼主在睡眠状态呢,水平不成问题,是状态问题。

楼主:
哈哈,我在看看啊。。谢谢提醒!

网友C(2012-12-19):
TRISA=0x0D 这里错了吧!第五位应该是1而不是0吧

网友D:
IO操作注意2个问题:
1.是否是模拟口,如果是请设置为数字IO,默认为模拟口
2.注意IO口方向设置。

楼主:
谢谢两位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