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层分割的问题

楼主:
菜鸟假设电源层有3种电源,我分成了3部分,但是我这3部分 似乎成了孤立的区域了啊

我3种电源输入 假设在 板子的某一边缘。

我电源层分的这3个部分和我电源(输入处)连接起来了吗??

奇怪,我看了网上资料,似乎没人提这个事。

还有个问题:当电源种类的多的时候,肯定有交叉的地方啊,那电源层无法做到把所有电源分区啊!!!

网友A(2012-11-05):
所分的3种电源网络,要和你板子的顶层和底层器件联系起来,顶层底层的器件,打孔到你的电源层 然后,圈出这部分的铜皮
至于交叉的问题,我想你器件布局要适当调整,实在不行,电源层不一定是铺铜,也可以用粗线连接。
新手建议不要设置负片,书上讲的电源层分割,云里雾里,还不如设置为普通走线层。

网友B:
终归通过过孔,跟电影相连了, 就不是孤立的, 其实没有关系.

网友C:
最近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我电源层有五种电源,+15-15+3.3+1.8+1.2,电源层分割的时候很困难,不过后来通过调成布局还是割好了,我觉得要是有交叉通过调成原件布局是可以捋顺的。分享一下我画得,画得不是很好。

网友D:
你们画板子都横七竖八的,挺自在的~我们老大就要求我们横平竖直,压抑唉~

网友C:
回楼上:你们幸福啊!我们是没人要求,只要求做成。其实我们是没人指导,自己琢磨,很多方面都没有规范,不像你们有人指导,有很多规范。我看过很多大公司的板子,都像你说得横平竖直的,真心羡慕!

网友E:
支持二楼的说法。。。画板子不能急,做好自己能理解的,慢慢来。。

网友E:
只是相对而言的横平竖直,横平竖直走线漂亮而且方便啊

网友F(2013-07-14):
二楼说得对啊~我一新手,导师让画个4层的高频板,元件超级多。当然电源各类也很多啦,正愁着咋弄电源层类!看了很多,还是一头点点点。所以,我现在决定了,先尝试下分割,不行就电源层走粗线了!

网友G(2013-08-22):
高亮各种电源,调整好布局,可以方便分割。

网友H:
通过多个过孔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