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接收的红外遥控板发来的信号不一致?求教!

楼主(2012-11-05):
我用的是ATmega128 外接了12864 和一个一体化红外接收器,红外协议是uPD6121.
我把收到的数据放在数组里,然后通过12864来显示。
问题1:同样按下1,在不同程序里,显示的是不同的字(我把数据放在了一起,传到屏幕上成了字)。
问题2:轻按和重按1,显示的也是不同的字。

网友A:
你的问题。。。老实说,没得教。。

楼主:
2# 独自探索 何出此言?
能稍微解释下吗?谢谢了。

网友A:
。。你的问题。。是由N多问题组成的。。。。基本上就是要帮你从头上课才成。
所以,没人那么有空来给你上课。。。所以没得教。

网友B:
1,显示有无问题。
2,红外发射有无问题?
3,接收到的数据有无问题?用示波器测一下

网友C:
问题1:同样按下1,在不同程序里,显示的是不同的字

这个问题改为,同样按下1,用**示波器接接收头的输出,看看波形会不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