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查看单层

楼主(2012-11-05):
allegro如何查看单层?在AD中,按shift +s 就可以查看单层,shift+l可以转换别的单层,那在allegro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网友A:
在颜色管理器中,打开要显示的层
这是一种方法,比较繁琐
第二种比较简单,画板子前,根据板子的层数,建立好出gerber的相应层,然后你的界面右边,visibility 中views中可以快速的查看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什么快捷键,或者怎么设置成AD那样的快捷键,因为连线的时候,我想快速操作看到单个层的线

网友A:
自己定义env文件,
快捷键自己定义的
记事本打开env文件 文件在X:\SPB_Data\pcbenv
你要定义什么,自己写
这个是我常规的几项供参考:
source $TELENV
alias Pgdown zoom out
alias Pgup zoom in
alias End redisplay
alias Del Delete
alias Home Zoom fit
alias ~F mirror
alias F2 done
alias left ix -1
alias right ix 1
alias up iy 1
alias dowm iy -1
funckey " " iangle 9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种需求要怎么写快捷键,别的快捷键我知道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