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时怎么变换的

楼主(2012-11-05):
(无正文)

网友A:
用叠加定理就出来了,同相输入是2/3 × Vref,放大3/2倍。反相输入放大为-1/2倍。请问楼主选的是什么运放,哪本书上的参考电路?还想问下运放供电情况是什么样的?出来的0-5v后级电路是哪里?

网友B:
这两个二极管加的正是蛋疼。

楼主:
谢谢二楼的回复!运放是+/—15V供电,所以二极管是起到保护作用的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388955-1-1.html
仿佛有的运放这样构成衰减器容易振荡,所以加那个反馈电容.不知道你的资料对那个电容有什么解释.

楼主:
我也不太知道这个电容的作用,这是国外一个产品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