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啊!!!STM8L152

楼主(2012-11-05):
各位达人们,新手来了,求帮忙啊!

STVD+COSMIC环境下,STM8L152M8的头文件是哪个啊??

我用"STM8L152M.H" 里面有些寄存器设置没反应,大部分寄存器可以正常设置。我了个去。比如。配置TIM2的一个PWM输出,在设置TIM2的寄存器时,就木有反应……我去,浪费我一下午的时间了!!!

本人初步估计是头文件不对吧,具体是哪个我也不清楚了。望指点。!谢谢!

楼主:
TIM2_PSCR = 0x00;  //定时器2预分频系数为1
  TIM2_CR1 = 0x01;  //内部计数器使能;

  TIM2_ARRH = 0x00;//
  TIM2_ARRL = 0xa0;       //自动装载寄存器

  TIM2_CCER1 |= 0x01;   //开启OC1信号输出脚
  TIM2_CCMR1 = 0x60;   //PWM1模式
   TIM2_CCR1H = 0x00;   //50%占空比
   TIM2_CCR1L = 0x50;
   TIM2_CCMR1 |= 0x08;  //输出比较1预装载使能

楼主:
表现的现象为,对寄存器写值时,寄存器木有反应……  仍为复位值。

楼主:
坑爹啊!!!!
手册看错了,,,,你妹, STM8S手册上各个模块时钟直接给上了, STM8L上各个模块时钟没给上。

加了条
CLK_PCKENR1 |= 0X01;                //ENABLE TIM2 CLK
指令,OK了,
太你妹的坑爹了。 我还以为看的手册是一样的,   汗死!!

网友A(2013-03-14):
哈哈 ,楼主还是自己搞出来了
蛮厉害的啊

网友B:
1、ST有列程,这就不多说了;
2、我在用STM8的时候用的IAR,没比较过两编译器谁好谁坏,感觉IAR更习惯;
STVD和IAR好像都有同样的问题,就是不能在调试的时候打断点,不知有朋友有方法解决没?

楼主:
我用的STVD,在release模式下无法断点, 在debug模式下可以断点。IAR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