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升压电路

楼主(2012-11-05):
请问这个电路是如何实现升压的?电容是自举的吗?麻烦高人讲讲它的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A:
下面反馈,上面震荡,网上有解释搜搜

网友B:
C2充电到一定程度,VT1导通,VT2导通,C2又开始放电,放电一段时间,VT1截止,VT2截止,如此,形成一个升压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不对。但是又说不出来。如果按照你这样说的话,那其他元件就不需要啦~

网友C:
to 4楼:
其它元件VT3附近的 是使得输出为9V...也就是2楼说的反馈
你综合一下2.3楼的就懂了

楼主:
好的 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D:
直接用IC不就可以了

网友E:
看样子好像一个“替代9V叠层电池”电路
只讲VT3及其电路构成9V输出电压稳定功能

网友:
5# hotyong ]

还是不太懂。。看来我得去补模电去了。

网友F:
1. 假设断开C2、断开VT3发射极,VT1为PNP单管共发射极放大;VT2为NPN单管共发射极放大。VT1与VT2构成2级放大器。

2. 连接C2,C2构成正反馈,结果VT1、VT2变成多谐振荡器。

3. 连接VT3发射极,正如8楼所讲:VT3及其附属电路构成9V稳压电路。

网友F:
3.1   VT3为共基极放大误差电压:电源输出Vo - 稳压管VD3压降(9V);
3.2   VD1单相导电,防止VT1基极电流通过VD1。
3.3   当Vo>9V时, R1上端电位增加,VT1的Ib1减少rb1增加,时间常数t=(rb1//R1)*C2也增加,VT1、VT2多谐振荡器频率变低;结果VD2整流、C3滤波后的电压Vo也变低。恢复9V输出。
3.4  当Vo<9V时,VT3截止,VD1反偏,R1为VT提供足够的Ib1,rb1减小,时间常数t=(rb1//R1)*C2也减小,VT1、VT2多谐振荡器频率变高;结果VD2整流、C3滤波后的电压Vo也变高。恢复9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