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控制电磁阀(12V,700MA)电路分析

楼主(2012-11-05):
大伙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怎么样呵呵,第一次弄,!还有我想把这个TIP42C换成一个功率MOSFET有没有推荐的!谢谢!

网友A:
Q8可以换成PMOS管,12v0.7A用的pMOS管应该很好找的。U11的LED端和Q12的BE极感觉最好反并联一个二极管保护一下,防止这两个器件的PN结被不小心反向击穿。

楼主:
谢谢,由于没有用过这么大功率的PMOS,所以不太了解工控里面现在最常用的是哪种!

网友A:
工控常用哪种我也不清楚,我一般都上IR,Vishay等官网查找。输入相关参数网站会显示相对应的管子,到时选择一种,再去淘宝查一下是否有现货和大致价格。

楼主:
如果我选用PMOS管,他的电流是8A的,那是不是我这个电路要串一个电阻在输出端?还是这个8A的电流是可以通过VGS来控制的呢?
4# cpl_1

网友A:
Vgs控制管子完全导通以后它就像开关一样,导通电阻很低,流过的电流是由你后级的负载决定的。

网友B:
这个电路看起来设计的很舒服,MARK

网友C:
设计的很好啊!

楼主:
对于我这个应用,选择PMOS的话,我觉得是不是不用选择大的功率MOS啊,我选了这2个,大伙帮忙看看哪个合适点的irlml5203,IRF9Z24NS!谢谢!

楼主(2013-07-31):
引用 网友A:
工控常用哪种我也不清楚,我一般都上IR,Vishay等官网查找。输入相关参数网站会显示相对应的管子,到时选择 ...

你好,我按上边的电路设计选了一个12A的PMOS.IRF9Z24NS,现在碰到一个问题,之前一开始栅极电压由R121.R123分压得到的,看了IRF9Z24NS手册,知道VGS(TH)在2-4V,所以我修改了R123的阻值到2.2K,可以使得VGS电压在6V左右,但我接上电磁阀竟然打不开,之前R123是560R,是可以,所以很纳闷!

网友D:
驱动这么小功率的电磁阀,没有必要如此复杂!

电路中很多元件可以省去,可靠性也不会下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按上边的电路设计选了一个12A的PMOS.IRF9Z24NS,现在碰到一个问题,之前一开始栅极电压由R121.R123 ...

电阻分压反了,应该增大R121。原来R123为560欧的时候,V_GS电压绝对值在8v左右;增大R123以后,分压得到的 V_GS 电压的绝对值是减小了,为4V左右,所以PMOS不容易导通了。并且要得到较大的电流,Vgs的数值也是要适当增加的。

楼主(2015-10-23):
在实际的电路中PMOS选用IRF9Z24NS,发现有些PMOS的GS被击穿,不知道是啥问题,请大侠帮忙分析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实际的电路中PMOS选用IRF9Z24NS,发现有些PMOS的GS被击穿,不知道是啥问题,请大侠帮忙分析下!!!! ...

电源输入端的二极管负极端,对地接一个uF级的电容;
或者二极管直接短路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输入端的二极管负极端,对地接一个uF级的电容;
或者二极管直接短路不用。 ...

这个是什么原理,帮忙解释下,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什么原理,帮忙解释下,谢谢!

这个二极管我是特意加上去的,为的是防止DS端影响12V电源!!!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二极管我是特意加上去的,为的是防止DS端影响12V电源!!!

那你为什么觉得后面的电路会影响电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你为什么觉得后面的电路会影响电源呢?

我的想法DS不是有一个体二极管,所以怕电磁阀开关过程中有干扰通过该体二极管影响12V电源!

楼主:
我想你说的去掉二极管有什么依据,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DS不是有一个体二极管,所以怕电磁阀开关过程中有干扰通过该体二极管影响12V电源! ...

你所担心的干扰,就是我认为MOS会损坏的可能原因

楼主:
那我这个二极管就应该要加的了??不太明白你的回答是什么意思!

楼主:
目前我能想到的烧MOS的原因:是否是12V电源突然断电时,GS间有大电压产生,而该电压没有放电回路??但这个大电压如何产生我也不明白!还是想各位大侠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Q8可以换成PMOS管,12v0.7A用的pMOS管应该很好找的。U11的LED端和Q12的BE极感觉最好反并联一个二极管保护一 ...

在实际的使用中,发现有个边烧MOS管的情况,检测发现是GS被击穿,目前我能想到的烧MOS的原因:是否是12V电源突然断电时,GS间有大电压产生,而该电压没有放电回路??但这个大电压如何产生我也不明白!还是想各位大侠帮忙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目前我能想到的烧MOS的原因:是否是12V电源突然断电时,GS间有大电压产生,而该电压没有放电回路??但这个 ...

让你加个电容在二极管后面,就是期望起吸收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让你加个电容在二极管后面,就是期望起吸收作用

那按这种原因解释的话,是否把那个二极管放到MOSFET的D输出端有更好的效果,可以防止反向电压到G端去??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按这种原因解释的话,是否把那个二极管放到MOSFET的D输出端有更好的效果,可以防止反向电压到G端去?? ...

是滴,头脑挺灵活
我觉得可以直接不要二极管